谁有4-20mA输出的成熟电路,谢谢!

楼主(2009-06-17):
本人想做一个小仪表,用单片机检测温度,然后输出4-20mA的电流信号。现在温度检测显示都可以了,就是想通过单片机的PWM信号产生对应的4-20mA电流信号这个部分没有把握,哪位兄弟用过类似的产品(通过单片机的PWM信号产生对应的4-20mA电流信号)方便的话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4-20mA输出电路,成熟的、煮熟的、烧熟的、烤熟的都有,撒狗搜一下就会滚滚而来的,一捞一大把。

网友:
以前在家公司实习接触过一个比较经典的电路,是那家公司的主打产品所用的. 也是用PWM来实现的.
不过好像现在做这种仪表不怎么赚钱了.做得小巧的话貌似还是蛮赚钱的,大个的话成本高且不赚钱.

网友:
其实DCS、PLC工业系统末端都是4-20MA通信的,还可以进行HART数字通信,目前还没有任何一种方式可以可以取代它的抗干扰性的,前几天访问过TI.COM,新的工业通信标准一直没有出台。HART是最好的工业方案,另一优点是传输信号可以传输电源的两线标准

网友:
既然有单片机了,为啥不弄个485上去呢,也花不了几个钱,还是数字式的没有误差。如果单纯把温度转换成电流信号也不用什么单片机处理,直接模拟电路就搞定了。

网友:
你到现代化工厂去看一下就知道,特别是电力,石油化工行业,与集散式DCS系统的输入输出都是4~20mA,RS485一般用于分站点的通讯

网友:
比如一个远传功能的温度,压力等模拟量需要送入DCS数据处理中心,4~20mA就可以提供电源,提供模拟量传输,同时提供HART信号远传调试,编程等数字操作,其他的系统哪一个能做到呢!

网友(2010-04-07):
我也想知道这个咋做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成熟的基本都是卖钱的。呵呵
低成本的可选AT89S52
或者ATMEGA、信号经LM324、电源可用34063

网友(2015-03-18):
单片机DAC

网友(2020-01-19):
我用的am462

网友:
建议此类成熟问题,先坛内关键字检索,汇总比较,甚至验证过,若有未突破问题,再来发帖求助,且给出具体的需求指标,电流精度,供电范围,信号电压范围,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