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让单片机通过串口和PC机进行TCP/IP通讯

楼主(2009-06-18):
如果单片机有网卡芯片的话,问题就简单了.
但是我想让单片机通过串口线与PC机进行tcp/ip通讯,最好PC机能做成网关,让单片机通过PC连到因特网.
因为学校用的是锐捷,要认证,而我只想在单片机上跑个简单的协议栈后就可以连到因特网上,访问新浪了.
正在看<<tcp/ip详解>>卷一,其中提到了可以通过SLIP和PPP协议来负载IP包,但实际如何操作我一点头绪也没有.
我想借助SLIP协议实现,因为更简单些,但是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工作的,特别是windows或linux怎么配置才可以和单片机进行SLIP协议的通讯.在网上找了些资料,但都只是泛泛而谈,有没有更详细点的资料或者意见?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ea475e856706df6f7d1c2dbfbe535061.htm

这个怎么样?

网友:
uIP里面有SLIP实现, 有网友移植了51+uIP,你google一下

网友:
我这里有一些Linux下的ruijie拨号软件源程序,是mystar,具体哪位大哥发的我不记得了,前段时间想给Linksys路由器加上认证大家一起用的,后来认识网络中心的朋友帮忙开了几个免费帐号,就不搞了。下面是当时帖子里的内容,很多链接都不能用了,现在传上来放在阿莫这里保存,给有用的朋友吧。
第一个压缩包里面还包括了一个My802的华为802.1X认证源程序,这里是作者说明:
/*************************************************************************************
  Description: My802 是一个在linux操作系统下的华为802.1X认证客户端,已在FC6上测试通过,
         它改编自mystar & ThorClient2,如果在其他地方或者其他操作系统上应用,
               可能会出现运行不了或者认证不了的情况.
  Version:     1.0.0.0
  Date:        2007-1-23
  Author:      lgh
**************************************************************************************/
=========================================================================
扔掉你的锐捷官方801.1X认证客户端
----------------------------
mystar校园网锐捷认证
图形界面
需要QT4,libnet,libpcap
----------------------------------------
受不了那个锐捷(实达)垃圾认证总是出现“detect proxy”的问题,然后就是"error=4"退出。可见锐捷对Linux用户的不负责任!虽然home_king大哥对此予以重视,但迟迟不见锐捷有所动作。参见贴:http://www.linuxsir.org/bbs/showthre...t=%C8%F1%BD%DD

后来经多方搜索,得见原来已经有 NetXRay 兄自己编写的认证客户端,颇为感慨!惜该程序能“在redhat7.2/9.0 + libnet v1.1.1 + libpcap v0.8.3 + 沁园 + 2004.09下通过”。这两天尝试在 MDK10.1 下编译,不能通过。。。后来偶对源代码做一点修改,使编译能通过。今天在学校反复试验,上网能力超强!没有在出现烦人的断线问题,而且操作方法简单,与 xsupplicant 类似。望此小程序能助大家脱离苦海。 :)

一、原程序、源代码、详细的使用方法和依赖关系的出处:
http://bbs.whnet.edu.cn/cgi-bin/bbsc...184.A&num=5539
http://bbs.whnet.edu.cn/cgi-bin/bbsc...369.A&num=5316

二、下面介绍最基本的用法
1、安装好 mystar(这个随便你自己用源代码编译或者安装我提供的 RPM 包)。
2、用编辑器打开 mystar.conf 文件。看到第9和第10行的
代码:

--------------------------------------------------------------------------------
name=xxxxxx
password=yyyyyy
--------------------------------------------------------------------------------

把 xxxxxx 改为你的登陆帐号;把 yyyyyy 改为你的密码;然后保存。如此当你想登陆网络的时候,只需要以ROOT身份运行“mystar”这个程序就OK了。
3、当你要断网的时候,使用“killall mystar”命令,或者按“ctrl+c”来结束 mystar 进程。

注意:使用偶提供的 RPM 安装的弟兄,我把“mystar.conf”文件安装到 /usr/local/etc 目录下面,把“mystar”程序安装到 /usr/local/bin 目录下面,这样是为了方便管理。如果是你用原网址提供的源代码包编译的话,编译得到的“mystar”文件和“mystar.conf”文件都在同一目录面。

三、下面提供的是小弟打的RPM包。(这个包是在 MDK 10.1 Official 下打的,但是使用 FC 的朋友应该也可以使用,但请注意依赖关系!MDK的朋友可以使用 urpmi 安装。):
http://csyfek.rocklv.net/pub/mystar/mystar-0.1-1.i386.rpm.gz

源代码RPM包如下:
http://csyfek.rocklv.net/pub/mystar/mystar-0.1-1.src.rpm.gz

虽然该程序并没有注明版权发布方式,但请勿用于任何的商业行为。当然为了你下一届下下一届...的师弟师妹,我十分希望mystar能够在您的手上完善!

再次衷心感谢 NetXRay 兄的重要的工作!!
PS:如果您觉得当前你的xrgsu工作没有问题,那这个程序就算了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