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GCC编译错误

楼主(2009-06-18):
错误提示
Build started 17.6.2009 at 16:57:09
make: Make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Makefile'.  Stop.
Build failed with 2 errors and 0 warnings...

AVR STUDIO 4.13    和  WINAVR 20080610
找到的快点给说说,谢谢!

现在改了WINAVR 2009 还不行

网友(2009-08-19):
项目路径包含有中文

网友:
把中文都改成英文就行

网友:
我也出现了同样的错误,但我的路径里没有中文,这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实在没有办法,直接将Makefile导出来修改内容,然后改变Makefile路径,虽然麻烦但是很有效果.

网友:
我以前的程序非常好用,突然有一天编译出现以下错误

.dep/_desktop.ini:1: *** missing separator.  Stop.
Build failed with 1 errors and 0 warnings...
.dep/_desktop.ini:1: *** missing separator.  Stop.
Build failed with 1 errors and 0 warnings...

之后,我机器上30几个程序都不好用了,编译错误都一样.哎惨了.自己再找找,希望有相似问题的大虾给我提点建议.

网友(2009-09-18):
重建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