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选型

楼主(2009-06-18):
欲买一带模拟量输入的PLC,用来学习和实验模拟量输入的学习,希望高手们为我推荐几款,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一般需另配AD模块

网友:
西门子S7-200 CPU224XP
数子量:14输入,10输出
模拟量:2输入,1输出

价钱:1900元

如果买下载线,USB的,700元,串口的500左右,可以自己买个484转232头自己接一下线也行(我现在一直用很好)

还想更多的了解加我QQ:277985722

网友:
三菱FX1S系列的PLC+AD扩展板(注意不是扩展模块,扩展模块贵很多),1K多点;
欧姆龙CP1H-XA40DT-D(24V电源)或CP1H-XA40DR-A(220V电源),这个PLC自带4路AD输入,2路DA输出,2K多,性能比较强;
     CP1L系列的,带1路AD输入,价格比CP1H便宜很多。
另外还有台达的,也有自身带AD的,价格也比较便宜。

网友:
学习买国产的吧,便宜,西门子实在太贵,不适合学习,

网友:
我推荐和利时的PLC,因为是学习,推荐和利时的LM3107E,

网友:
推荐你买台达的DVP-SX,2通道12位模拟输入,2通道12位模拟输出(虽然已经有几年没用台达了),应该不到1000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