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测电压打火,跳闸?

楼主(2009-06-18):
公司有一个高压变压器,220———2000?3000的
于是我从高压端加一个220进去,
然后从低压端去测他的电压
在短时间内应当是可行的吧
可是,当我把表笔接到他的低压端时,
啪,打火了,电闸也跳了,杂回事?难道表接地啦?
万用表是VICTOR的,

网友:
数字表只能测1000V 吧!是不是表内的TVS 保护了。 或是你用电流档去测电压了?我这是到是有过...

楼主:
我是从高压端加220,低压端去测的,按道理才十几伏的啊,不应该是表量程不到吧,排除电流挡问题,

网友:
应该是表的问题吧!或者是档位没搞清楚!

楼主:
可是拿他去测220的交流的时候,没有问题的啊

楼主:
巨汗
还好,还好,
变压器220/3000V的

网友:
应该是表笔插到电流那个孔了

网友:
按楼主的操作,方法是没有问题的。我也这么测过,可以啊。
找到问题别忘了说一声。

网友:
是不是搭到机壳了(也就是机壳地),引起漏电保护器跳了!
你描述的现象和这个很相似.

楼主:
问题真相:
我把高压端错错当成低压端了,  3000V输出
万用表直接给挂了,可是为什么会打火呢
还是不明

网友:
怪不得。你这样接,输出电压太高了,当然损表和打火放电。

网友:
LZ果然强 线圈的线 大小应该能分辨啊

网友:
危险,危险!

网友:
又是粗心搞出来的问题!

楼主:
随便看了下,就开始接,哪知道不是的,,天也,还好,命还在

网友:
换个万用表

测电压时,电流很小的,不可能打火

先测测 初级,次级电阻值   看是不是 200v段 接到220v上了

网友:
按规程搞强电必须两个人在场,一个操作,一个监护。
一看,二查,三验证。
我参加主持了不下于百次的电气事故分析会。

网友:
干事情要细心地撒

网友(2011-01-02):
高压端和低压端都没分清,已经发现打火了,还没考虑接错了,首先就怀疑表是不是有问题,考虑表的档位和插孔,思维不正常啊

网友:
我怀疑是,正负表笔间有一个火花放电器,在高压的时候,火花放电器会瞬间短路导致跳闸。

网友(2011-04-18):
这类问题,通常可以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两个线圈的电阻来判断高压还是低压侧。因为通常这类变压器容量都比较小,最大几百VA,所以线圈电阻都是可以测量出来的。高压侧电阻大,低压侧电阻小,看两者的比就能判断出来

网友:
3000V。。。。靠近了要出火花的。。。。。

小心呀。。。。。万一绝缘不行,那要出大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