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想做个最简音的功放玩玩,这是从网上下的,不知道能不能工作,请大家看一看。

楼主(2009-06-18):
(无正文)

网友:
应该可以工作。。只是这种电路前级取电的方法很怪。。。。

网友:
还是TDA2003或TDA2030简单点

网友:
同意LS的。
刚开始还是从TDA2030开始吧,以后再玩分立件

网友:
it will work but it is not optimal as the speaker is subject to a small DC current. you can fix that by connecting R1 to the rail directly. however, you lose a little bit of gain that way.

I would also put a small resistor (11 - 110ohm) into Q1's emitter to make the bias more s table. R2/R3 need to be a little bit smaller if you want to use it to power a speaker.

网友:
这是个典型的功放电路!
以前做过类似电路的成品大货!主要是要调整好电阻的大小等一些参数!

网友:
用集成的功放芯片更简单,分立元件要想效果好需要调整的参数较多

网友:
10元的电脑音箱就是这个电路

网友:
这个电路输出功率不大,Q2,Q3射极串有5R1电阻,相当一部分功率浪费掉。接高阻抗场声器可能好点,如果是8欧或4欧的扬声器,效率很低。
用分立件做电路可以很好地学习晶体管电路的知识。

网友:
哈哈,说到这个我就骄傲了.
用两个9014,一个13007,12V电源可以做到很响,从坏的电子镇流器上拆下的.
9014照着模拟电路书本上搭成共射极的.另一个9014和13007接成复合管(因为13007的hfe太小)后再搭成共集电极的.13007的集电极电流设成300mA.凑合着能骗到那些不懂的人.信号输入端用两个电阻分压,中间做成一个虚拟的地,不用任何电容.

网友:
无图无真相,这样的电路交流声不是大得要命!?除非用稳压电源或电池供电。

网友:
图上画的就是电池

网友:
这个容易做哈,  而且就算坏了也容易修.

         TDA2030容易自激, 没这个皮实.

网友:
TDA2030自激是你没在电源上接防自激的电容,接了就不会了。

12V供电的话用TDA2003
有正负电源的话用TDA2030

推荐用TDA1521(高保_真的) 脚脚多了点,不过是双声道的(也可能接成BTL单声道)。电路跟TDA2030一样简单

网友:
楼主问的是 能不能工作

     记得 80 年代的军用摩托车的喊话器就是这个电路

网友:
TDA2030输出端一定要并联一个小电阻和电容的串联支路,消除自激

网友(2009-08-25):
还不如用LM386,收录机专用。

网友:
lz的电路模电书上有,没人真的这么用,除非是极为廉价的小产品。

网友:
就用LM386,电路太简单了,几毛钱的东西,效果还行。

网友:
TDA2030容易自激, 没这个皮实.
------------------------------------
没自激过,地布得不好。只是太热,皮实还行,2030A更皮实。

TBA820,好像是,也行。

lz先做个简单的比较好,先出声,再搞质量。

不过不要真用到2W,用到半瓦就到头了,2W的时候失真无法忍受,除非和话匣子比。

网友:
LM1875比2030皮实

网友:
LM1875比2030皮实
=========================
同意,据说1875里面有特别设计的保护电路,什么Spike,确实皮实。

2030以前好像是驱动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