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这样改装无线鼠标?

楼主(2009-06-18):
今天突发奇想,能否用下面这个方法改装无线鼠标:
有线鼠标内部一般有两个芯片,一个是dsp加识别,另一个是负责通信与按键的芯片,通信芯片连着按键,滚轮,还有dsp输出的四根线,可否把这个通信芯片和dsp之间的通信改用单片机和无线模块,不知可行不,avr单片机速度够不

网友:
可以,加个2.4G芯片就OK.无线鼠标已经很多了。

网友:
我在想,鼠标上就四根线,两根供电,两根传送数据,只要把数据编码了发送和接收,那理论上不是可以搞成无线鼠标?

网友:
坛子里fox wolf做过, 你去看酷贴就知道拉。

网友:
当然有啊,无线鼠标已经漫天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