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CX20106A问题请教,无信号也进中断

楼主(2009-06-18):
如题,用mega16L做的超声波检测,cx20106a的第七脚直接接了INT0,我没发送40khz的信号时也进入中断,顾我将CX20106A第一脚悬空,此时第7脚也能产生中断信号,将一脚接地时不产生信号?cx20106a我用的为网站上搜到得电路,请教有经验的大侠不吝赐教!不胜感激!!(我的超声波探头为并0.051uf的电容,是这个原因引起的么?电阻为普通直插电阻,或是因为电阻阻值不准引起?)

楼主:
哪位老大给解答下哈~~~上述问题补充(mega16L  3.3v供电,cx2006a  5v供电)

网友:
CX20106增益太高,屏蔽不好的话,就算没信号输入,输出也是有噪音的,你用示波器看看就知道了

用金属片把真个电路包起来就好了

楼主:
多谢楼上兄台,晚上我试试吧!

网友:
仔细调,适当减小增益。

网友:
建议2脚的的电阻换大点试下,或干脆先用几百欧的可调电阻调试.

楼主:
多谢各位,正如5楼所说,那个电阻换到150欧姆左右,达到了我想要的效果,其他元件没什么变化。

网友(2011-05-25):
回复 网友A:

多谢了

网友(2011-08-09):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2-07-24):
我也是这样的问题,还没能解决。

网友(2013-02-19):
我也参考楼主 换个电阻试试

网友(2013-03-29):
大家最后调得咋样了》????

网友:
求回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