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DSP的DMA和CPU占用外部总线的问题

楼主(2009-06-18):
DSP的代码存放在外部SRAM或SDRAM中,通过外部总线读取指令(instructions),当我启动DMA从外部RAM传输数据到外部RAM时(这种情况比较极端),也要用外部总线,那么在整个DMA传输过程中,CPU还有没有空隙控制外部总线读指令呢?还是有什么机制可以使CPU和DMA合理共享总线。TI的手册上有提到这些吗?

网友:
这个是CPU内部有机制自动处理的,你可以去看看计算机组成原理的DMA部分,然后就明白了

楼主:
我没在微机原理书上找到,明天去图书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