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画的电调板子,大家帮忙看一下有没有问题?BL-Ctrl V1.2

楼主(2009-06-19):
图在下面,没有问题的话。明天去做板子了!

还请大家提供一个打样性价比高的地方。

我的电调板子是24 mm * 49mm 的,不知道100元能不能打20pcs?

网友:
电路上看不出来有啥问题,你的电源从左边过来,电机从左下方接出来,TWI总线在右边,估计装到机架上的时候有点乱。
还有ADR那里,是通过两个电阻为板子指定一个TWI从机地质的,因此你把中间两个焊盘连在一起,如果焊两个电阻的话会有妨碍。

这都是小问题,你预备引入电机接线的地方加工出来的时候是没有焊盘的,只有4个过孔,焊电机线恐怕比较困难,而且容易脱焊,这里放个大焊盘,或者在阻焊层开窗把铜皮露出来为好。

楼主:
感谢abuzhu兄弟的意见!

机架由于都是自己DIY所以不打算在板子上打机械孔了。

//还有ADR那里,是通过两个电阻为板子指定一个TWI从机地质的,因此你把中间两个焊盘连在一起,如果焊两个电阻的话会有妨碍。

这里我是自己用焊锡丝焊死的,不用电阻的。

//这都是小问题,你预备引入电机接线的地方加工出来的时候是没有焊盘的,只有4个过孔,焊电机线恐怕比较困难,而且容易脱焊,这里放个大焊盘,或者在阻焊层开窗把铜皮露出来为好。

原图是在top bottom solder上开窗的,呵呵。  板子下星期做回来,把照片贴上来给大家看看。感谢兄弟!

网友(2009-11-21):
楼主  : 能否把原理图上传, 我对电调很感兴趣,现在正在做有关电调方面的毕业设计。   或者发到邮箱里   jiangxu0316@yahoo.com.cn    万分感谢!

网友:
我对电调也比较感兴趣,大哥把原理图发给我学习学习,hitsim01@yahoo.com.cn,谢了

网友(2016-04-11):
lz能推荐学习8051f310汇编的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