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型袖珍示波器PCB图

楼主(2009-06-19):
经过对调试样机电路的整理,重新布线的PCB正式版完成了,发上来给大伙评点评点,等板子做好后,将元件参数调整好,再将电路图发给大家评点。当然还有以前提到的能在PC上仿真运行的评估软件,也会在稍后发上来。

如果项目进展顺利,我想把它搞成开源的DIY套件,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感兴趣?
1. 包括全部零件、电路板、外壳,提供基本版的软件源程序、电路图、简单使用说明。不含电池、探头、售后保修及软件升级技术服务,价格定在1XX
2. 已经焊好零件的电路板、外壳,提供USB在线升级下载编程功能,加强版软件执行程序及后续免费升级,不含电池、探头、售后保修服务,价格定在2XX

没搞过网上零售套件,大家有什么好主意,请多多指教!

网友:
看起来养眼。。。。。。。。。。。。。。。

网友:
等阿莫来酷~

网友:
Good.支持
这颜色是怎么打出来的?还是直接截图?

楼主:
【5楼】这颜色就是PROTEL通过PDF直接打印出来的呀。再由PDF转成JPG图片。

网友:
不错,要是开源的话就整个玩一下~~

网友:
似乎数字地和模拟地没有隔离.

网友:
想要预定了

网友:
既然楼主有开源的打算,置Cool鼓励一下先 !

说明一下: Cool 帖后,就允许广告。

网友:
这个绝对的支持阿

顶啊

网友:
stm32的,想玩。。

网友:
楼主把详细的技术性能先详细叙述一下吧........

网友:
这是我看到的最漂亮的PCB之一。Mini示波器更好。
楼主能将PCB.Document发出来,让大家欣赏么?
对不起,奢望高了一点。

网友:
板子的图真漂亮啊

网友:
价格合理的话,我预订一套

楼主:
>【10楼】 armok 阿莫:既然楼主有开源的打算,置Cool鼓励一下先 !

>说明一下: Cool 帖后,就允许广告。

弱弱地问一下,允许什么样的广告?会加在什么地方?这样是不是牛皮癣就可以随便传染了?

网友:
【22楼】 bure
楼主:阿莫的意思是(我理解啊)在一定前提下,放你一马,允许你在这个地盘做广告销售这个产品了。好事啊!

网友:
板子很漂亮,看来楼主下了不少功夫

网友:
看上去不错,看售价也不是很夸张。如果东西确实好用,我定一个!

网友:
这个设计很专业.

网友:
还是那句话,硬件的性能参数搞上去比较实际。

网友:
MARK一下,期待更多下文。

网友:
这个PCB很专业,留个板凳等楼主好消息!

网友:
是的,这个PCB比较专业。

网友:
看到大家都关注这个板子的美观上了,可是我好像觉得有点问题:

从楼主发的图片来看,这个板子应该是个双面板,如果真的是双面板,这个PCB完全是错误的,没有用的!无图无真相,看图——

网友:
首先向楼主道歉,我在33楼说楼主的PCB有问题,还煞有介事的标注出来,后面仔细想想,全是自己的断章取义以及鼠目寸光,也发现了楼主的PCB设计真的很专业,以下是我本来认为有问题的地方可是确实是楼主高明之处的一些推测与理解,不对的地方还请楼主以及大家谅解。

-------------------------------------------------------------

首先看两张图片上标记的1号圆圈处,这个地方应该是示波器的探头接口,也就是信号输入端了,这个接口(具体不知道什么接口)除了黄圈标注的地方,其他可能是这个接口的引脚都接地了,只有黄圈处的引脚与另一个器件CN5有连线,然而这个连线到CN5后就没有下文了,那么从探头输入的信号是如何被采样处理的?
(以上为我的鼠目寸光,见笑)
(以下为我理解的高明之处,赞)
从整个PCB上来看,探头输入的信号的前端处理部分应该是在PCB的右下角(看到了TL082以及HC4051),而且右下角有个CN3,看标注也是一个“IN”,那么我可以理解为从CN5到CN3之间有空中跳线,这样探头接口处的信号输入有着落,有解释了。而且猛然醒悟:这里的空中跳线,不但解决了布局优先还是功能优先的矛盾,而且如果空中跳线采用质量较好的屏蔽线的话,所产生的屏蔽效果比在PCB板上覆铜的效果更好,也更简单实用!!

那么再看2号圆圈处,同样也可以这样解释。

虽然3号圆圈处的CN2的那个过孔呢,完全看不出来有什么用,可能是我经验不错,楼主自有高明之处吧。

-------------------------------------------------------------

再次向楼主道歉,也十分钦佩楼主的功力之深,后辈学习之。

网友:
不错,等待楼主好消息!

网友:
关键是有没有壳子

网友:
真的开源吗,关注.

楼主:
复【34楼】:十分感谢您的认真审核,现附上PCB装配关系示意图,请大家多提意见。上下两块PCB之间采用插针直焊连接,图中“A”标记处表示连接的插针为半边挂焊,为的是方便维修时解焊起来方便。
对了,PCB图上的不少较为大型的表贴元器件的单面焊盘上,都加了过孔,是为了提高焊盘的牢固程度,在元件受力时不易脱落。
上层PCB板于大面积覆铜,同时可以起到对下层PCB模拟输入部分的屏蔽,避免手指在按键时产生的感应干扰。(下层PCB与底部机壳间另有装屏蔽金属板)

网友:
可见楼主用心了,细节照顾的很好

期待更详细的资料

网友:
这个比之前那个更好,便携,希望开源努力做好,人手一个

网友:
等待楼主好消息啊

楼主:
经过一番试验,又对袖珍示波器的电路及PCB做了一些修改,主要是为了改进前端模拟电路的信噪比和补偿电路。新V1.1版PCB图如下:
V1.1版的电路原理图稍后就发上来。

网友:
艺术品,赞!楼主用什么软件layout ?

楼主:
【49楼】 xininye :
用的是PROTEL 99SE

网友:
楼主的机械功力也相当不错,整这么复杂的单板外形,
还考虑了使用原先键盘
不过USB这里有点别扭,不知什么考虑

楼主(2009-07-21):
新V1.1版PCB样板已经基本焊好,正在紧张的调试中,至今一切还顺利。相信很快就会将软件源程序公布出来,套件也将同时提供。
先发几张图片上来,偶眼神不好,再加上手笨,焊的有点那个,请不要笑话。

网友:
看来离套件 快了!!

网友:
有套件我也會考慮要一套, 樓主加油!

网友:
楼主好强!MARK
弱弱的问一下,这个款示波器的带宽是怎么样的?

网友:
呵呵,这个也很棒.

网友:
不错  屏 可以大一点 要像TEK的屏大小  可以买一个套件 第一做示波器 第二开发板 好 我喜欢STM32做的

网友:
俺也喜欢,等LZ的套件,让穷人也用上,嘿嘿~

网友:
还不开卖?

网友:
让穷人也用上,嘿嘿~

网友:
套件套件,速度速度

网友:
期待呀!出了套件最好广播一下!!

网友:
有动态效果看就更好了!

网友:
这个颜色配的不错,能不能发个空的PCB文件上来

网友:
期待提供套件!!

网友(2009-09-11):
PCB版布得好漂亮!

网友:
复【34楼】:十分感谢您的认真审核,现附上PCB装配关系示意图,请大家多提意见。上下两块PCB之间采用插针直焊连接,图中“A”标记处表示连接的插针为半边挂焊,为的是方便维修时解焊起来方便。
对了,PCB图上的不少较为大型的表贴元器件的单面焊盘上,都加了过孔,是为了提高焊盘的牢固程度,在元件受力时不易脱落。
上层PCB板于大面积覆铜,同时可以起到对下层PCB模拟输入部分的屏蔽,避免手指在按键时产生的感应干扰。(下层PCB与底部机壳间另有装屏蔽金属板)
----------------
bure :我打算将新购进的袖珍示波器换上大的按键(另装),需要引线出来,请问上层PCB板除了上述用途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元件附载其上(下面看不到),4+2个焊脚焊下就可以拆下上层PCB板了?是这样吗?有什么要注意的?

楼主:
【75楼】 liweiliang:我打算将新购进的袖珍示波器换上大的按键(另装),需要引线出来,请问上层PCB板除了上述用途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元件附载其上(下面看不到),4+2个焊脚焊下就可以拆下上层PCB板了?是这样吗?有什么要注意的?

------------------------------------------------

上层PCB板的作用就是一个输入信号及USB插座的转接板(外壳安装结构所决定的),6个焊脚焊下来即可。

网友:
谁有魏坤示波器第二版的原理图和程序啊
急要

网友:
我也想要一套DIY套件

网友(2009-11-09):
PCB设计的好漂亮啊!

网友:
一看楼主就是产品设计高手,设计完全符合工业标准。

网友:
中毒了,迷上了。
STM32的开发板不买了,就选她了,即可学,也可用啊。

网友:
STM32的开发板不买了,就选她了,即可学,也可用啊。
------------------
对!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等候新消息!

网友:
出来了我也整一个

网友:
回【88楼】 cycis
---------
嘿。。楼上的。我悄悄地告诉你哈。这个东西已经出来了,在淘宝有得卖,如果不嫌贵,在美国和日本买也可以,淘宝的网址是http://shop36212219.taobao.com/ ,  http://shop58663480.taobao.com/ 不要告诉别人啊哈!闪。。。

网友:
期待 成品     一览其庐山真面目

网友:
请问楼主该示波器运行时电源电流有多大?

网友:
实测为 290mA

网友:
谢谢yijian,290mA对于电池供电还是有点猛哦,能优化到100mA左右就好了

网友:
屏幕亮度可以调低一些,减低20-30mA吧,但也解决不了多大问题。

网友(2009-12-09):
袖珍示波器出了PCBV1.3版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92609&bbs_page_no=1&bbs_id=3053

网友:
请教一下用的是那个取模软件,可以取16BIT的数据???谢谢。

网友:
Ho to test current using this dso, how much current this can dso can with st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