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大功率H桥电路时的IR2104和MOS器件烧毁问题

楼主(2009-06-19):
大家好,我在实验2104的大功率H桥驱动电路时也经常发现MOS被击穿和2104被烧毁的情况,经过仔细检查,感觉是BOOST升压电路本身在调速的时候会对电源进行充放电,对于24V的供电电压,会叠加频率为20K(PWM频率)的很大噪声,电机换向时尖峰电压甚至可以超过60V以上,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因为电源上引入的噪声对非隔离型的2104的供电电压12V端产生了影响,虽然2576,7812等稳压器件可以对稳态电压进行稳压,但是对于电源上的冲击噪声,还是会被引入到稳压后的12V端,一旦2104的供电电压超过了其允许的25V,则会造成它的损坏,当然,其接MOS栅极的输出波形尖峰超过了MOS能够承受的20V,MOS也会GS击穿,我觉得这些器件的损坏很有可能是因为电源的噪声引起的。为减小这种影响,我也在总电源,12V电源上加上了电容滤波,在总电源和12V电源之间加上电感隔离一下,但是就算是这样,还是偶尔会有事故发生,请大家就此给些意见吧,小弟多谢了。
PS,我们用的MOS为IR4310,100V,120A,4.8mOhm

网友:
是的,电源噪声得认真对待。

在MOS管的GS之间加上两个15V齐纳二极管钳位,可有效防止MOS被击穿。可以试一下。

PS.... TR4310在哪里能买到?

网友:
为什么不尝试在电源端加TVS二极管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大哥的意见,我也在电源上加了43V齐纳管,MOS上也加了16V齐纳管,但是感觉对大的尖峰滤波的效果不明显,还是大电容好用。还有就是电机两端加上104电容会使电流增大很多,换成103的就好一些,还有看别人有在每个H桥桥臂两端加104电容的,也有在电机两端分别对地加104电容的,不晓得哪种用法才是合适的。恳请大家指点。
此外有在电机上串接扼流线圈的用法,不晓得大家用过没有,也是为了减小冲击电流,我还没有尝试过。
IR4310在淘宝上买的,掌柜是人民电子,可以搜一下,单价5.00

网友:
大功率的电机建议使用电流环控制,使得在换向时限制电流,当电流太大时会引起电源品质的恶化
另外在靠近MOS的地方得电源上并个突波吸收电容,譬如1uf的无感电容或者安规电容

网友(2011-08-27):
唉,我也烧过不少

网友(2014-10-11):
这种现象碰到好多次,理论上上下管不会直通,但是经常会发生上下管同时损坏的现象,有经验的人多多指教啊

网友:
有没有可能在H桥输出的端口(直流电机的两根线),并联一个TVS,比如24V直流电机,电机两根线之间并接1.5KE36CA,双向TVS,这样的方式如何?TVS会不会很坏就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