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我现在用SLISP软件下载程序 烧不进去啊 问题提示:进入编程模式失败,请检查 FUSE设置,时钟,电

楼主(2009-06-19):
问题是我现在用SLISP软件下载程序 烧不进去啊 问题提示:进入编程模式失败,请检查 FUSE设置,时钟,电源与ISP下载线.我以前烧都是好的,我把下载线放到其他电脑上就可以下载,我又把打印机连接上可以使用,说明LPT1口是好的,为什么不能下载呢????请问是为什么????

这段时间我觉得电脑慢,重新安装了系统,开始还是可以烧的,没几天就不能烧录了,我把下载线换到其他机器上就能烧录,换回来就不行,我又将软件SLISP卸载,重新安装还是老问题,我就换了SLISP1.4.2.3版本和SLISP1.6,SLISP1.7都不行,我用打印机检查了串口,也是正常,但是还是老问题,还是烧不进。

网友:
电脑系统从新安装一下喽

网友:
趁能烧的时候自己做一个USBASP。。

楼主:
系统重新安装过了,还是无法烧录

网友(2009-08-15):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65501&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xicanlin&bbs_id=9999
里面提到用“属性--把启用旧式即插即用检测”估计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