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设计的一个PLC硬件电路

楼主(2009-06-19):
采用NXP公司的LPC2148(ARM7)做为主控芯片,设计有LCD接口,用HC165(并入串出)做为要求不快速的输入接口,有两个高速输入接口;用MIC5841(串入并出)做为要求不快速的输出接口,有两个高速输出接口;这样可以扩展出更多的I/O以便用于I/O要求多的场合又无需每个输入输出都得用一个隔离光耦节省成本和电路板的空间.LPC2148支持串口ISP和IAP可以直接把PLC程式存到芯片的FLASH上而且有512K的FLASH和32+8K的RAM。功能超强。

网友(2009-10-22):
做过现场试验吗?

楼主:
用了一年多了,没出大问题.但RS232口想拿来通信用的话请换成隔离型的芯片.不然会干扰到系统

网友:
mic5841可否改为HC595
IMP811用706如何
接串口的SDA RST用何作用?

楼主:
【3楼】 fp007
1.mic5841可否改为HC595;       HC595功率不够,想换的话得加驱动管
2.IMP811用706如何;            没看过706的资料,所以不知是干嘛用的.IMP811在这里只是做复位用,很多复位芯片都可以换它
3.接串口的SDA RST用何作用?    ISP用的

网友:
输出口代的是继电器吗?能用它交流电?
IMP706
系统运行中,IMP911起过作用吗?如有,说明你的电路干扰还不完善

楼主:
1.输出口代的是继电器吗?能用它交流电?                            带的是DC24V继电器,不能直接带交流
2.系统运行中,IMP811起过作用吗?如有,说明你的电路干扰还不完善     IMP811只在复位时起到复位芯片的作用或出现低电压锁芯片的作用

网友:
继电器触头直接带交流如何?

楼主:
继电器触头直接带交流如何?  这个我就管不着了呀,触点你拿来带交流直流及多大的电压就和这个电路无关了.

网友:
想用你的电路玩一玩,可否?

楼主:
想用你的电路玩一玩,可否?    可以呀

楼主:
QQ:614090042 加时注明一下"ourdev_fp007"

网友:
windows7确是一行家,行踪不定,有点大侠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