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才能把我们的3轴的JJ,变成4轴的?

楼主(2009-06-19):
有没有可以买的现成的部件,安装在平台上,然后可以加工小零件?

网友:
【1楼】 armok 阿莫

如果15KG的JJ加为4轴,控制箱留有安装第4轴电路的位置吗?

网友:
【3楼】 armok 阿莫

2. 控制箱也预留了有关的接口。

3. 控制箱的位置很多,如果你要改成5轴也够位 :)
--------------------------------
呵呵,5轴都能容下。考虑得周全,比较有前瞻性

网友:
四轴的价格呢?估计会比同等三轴番二倍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