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ARM,用多大带宽的示波器好呢?

楼主(2009-06-19):
想学ARM,用多大带宽的示波器好呢?

网友:
条件许可的,最好使用1GHz带宽的示波器,所有的ARM都能搞定
一般要求300~500MHz的

低速ARM则200~300MHz的足够

网友:
学arm不一定要示波器吧,万用表可以做大部分事情,再不行自己写个程序捕捉波形可以吧

网友:
有钱买好点,我没钱就用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