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示波器的探头地线到底接到哪里的?

楼主(2009-06-19):
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电源非隔离的板子,用调压器供电,想用示波器测一下波形,于是就将探头的地线夹到板上的地线上,刚夹上时在接触点上有火花,不管了,继续,接着就很愉快地完成了测量工作,拔掉电源,出去逛了一圈,又回来了,想让心爱的板子继续工作,于是接上电源,结果,砰地一声,接着光火大作,把试验台照个通明,心爱的板子永远地挂了,板上的牛屎开花了,唉……
   真的搞不懂泰克示波器的探头地线接到哪里去了?唉……%>_<%

网友:
示波器的地都是接到电源的地的,就是你的220输入的地线,
测量非隔离电源要断开220的输入地线,这好象是常识吧。

网友:
非隔离的板子请使用1:1隔离变压器后才测试

楼主:
一直以为示波器里面是隔离的!没想到啊!!受教训了!

网友:
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我的示波器就是隔离的

网友:
示波器的电源用两线的不要用三线的就可以了

网友(2009-10-05):
示波器的电源用两线的不要用三线的就可以了

-------------------
但是外壳带电会有测量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