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魏坤同学的PCB是如何制作的?

楼主(2009-06-19):
我做的PCB都是送到CPB厂家打样的,就是上面涂绿釉的那种。虽然质量过关,并且也很美观。但是太贵了。
魏坤同学的PCB好像是自己制作的? 或者是怎么做出来的?能否透露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A:
用热转印的办法作的,就是先用软件画图,然后用激光打印机打印到不干胶纸的背纸的光面上,然后用熨斗将图形印到板子上,最后放在氯化铁溶液中腐蚀,就好了。

网友:
请问魏坤的阻焊剂哪里买的?西安有吗?

网友(2012-04-08):
引用 网友A:
用热转印的办法作的,就是先用软件画图,然后用激光打印机打印到不干胶纸的背纸的光面上,然后用熨斗将图形 ...

不干胶纸,哪里买的?

网友:
TB上都有啊

网友:
可以热转印后三氯化铁腐蚀,或者用老大的雕刻机也行!

网友:
一般交到工厂,确实有些小贵,
还是热传印可能更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