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给备用电池充电的问题

楼主(2009-06-20):
4.8V给DS1302供电,备用电池是3.6V的。我用的是一个晶体管+4K的电阻。如果一直充着是不是不大好?我想设置为每月充电一天,这样好不好?

网友:
一次性备用电池的话不要充电也可以。

网友:
备电的话一直充着也没多大的问题,但设置好电压,不要让电池充满,接近就可以了。
3.6V的电池最多充到4V的样子就可以了,如果一个二极管+4K的电阻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