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CUBE2在IAR仿真调试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9-06-20):
请高手指点:我想用MINICUBE2在IAR仿真调试,于是自己按手册说明做了个连接到目标板的电路:
不知道为什么用不了,出现这样的提示:
恳高手指点错在哪?或者发一个能用的连接图给我.非常感谢!

网友(2009-07-27):
我遇到的也是同一问题。OCD测试和QBP烧写都没问题,在PM里面也可以仿真,就是在IAR里面用不起来。

网友:
Lz碰到的问题可能是你没设置OCD调试预留的区域..

网友(2009-12-07):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我也遇到这样问题,真是郁闷啊!

网友(2012-08-03):
IAR FOR NEC下用minicube2仿真机连接问题,请指教 我也遇到这样问题,真是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