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USB做的STK500+USB转232+I2C调试器 三合一工具

楼主(2009-06-20):
最近工作需要监视I2C口上的数据,花了3个通宵做了以下这个小工具,在此注明STK500协议原文件来自网上,AVRCDC串口类实现
来自网上资料,我只是把它们合起来,I2C功能则是自己做的。功能和特点:
(1)作为I2C主模式对总线发送数据
(2)可以监视到I2C总线上的其他设备发送的数据,在多主机通信中比较有用
(3)可以跳线切换为STK500 ISP下载线功能
(4)可以跳线切换为USB转串口线,输出TTL和232两种电平接口,支持大部分波特率
测试采用DS1307时钟芯片,通过发字符串进入主发送或主接收模式,同时能显示I2C总线上活动的数据内容:下面是测试图片:

这小工具的缺点是需要2片M8芯片,一开始时我打算采用一片M8来完成所有功能的,无奈后来发现AVRUSB的中断需要较高实时性
进入中断的时间要在30uS(大概)内,因此其他中断的处理过程必须在很短,而I2C的监控也要求快速响应中断,100kbps时要求5
uS内进入并处理完毕返回,于是用另一块M8来做I2C通信用,通过串口和AVRUSB的M8联系。因此2个M8,第一个运行USB通信和USB转
串口和STK500编程功能,第二个只做为I2C通信用。M8也就6块钱,因此不是很紧要^_^.
下面是照片和全部源码公开了。

网友:
有时间再下,好好看看

楼主:
没人顶呢?
我觉得I2C之所以没串口用的普遍,主要串口的调试工具非常简单,就一片max232就可观察到串口数据,而I2C口的调试一般以设备的运行情况做判断,要看I2C总线上的数据比较难.I2C尤其在多主机方面比串口优越,而又没有CAN复杂.

网友:
好东东 我正在寻找观察I2C数据的方案 哪个SSCOM软件那里可以下

网友:
阿莫,这个可以穿裤子了.

网友:
楼主,你的这些变量在哪里定义的啊 ?RF1_Idx_R  RF1_Idx_W 等,,是不是有文件没上传完啊?

网友:
用pl2303吧,比mega8便宜,模拟USB的串口太慢了

楼主:
7楼:

__no_init u8 RF1_Idx_R @ 13;//读出位置,只度
volatile __no_init u8 RF1_Idx_W @ 14;//写入位置
有定义的,在main.c里

楼主:
8楼:
测试通过的波特率有:128000,115200,57600,38400,19200,38400,14400,9600,4800,2400,1200,600
测试不通过的波特率有:256000,56000,110,300

感觉速度还可以

楼主:
说下把这个USB用到你项目的方法:

char CDC_getchar(void);这个从虚拟的串口取一个字节
void CDC_putchar(char data);这个向虚拟串口发送一个字节

#define        RX_SIZE                64       /* 虚拟串口接收缓冲区尺寸(必须为2^n,16<= ~ <=256) */
#define        TX_SIZE                32       /* 虚拟窗口发送缓冲尺寸(必须为2^n) <=256 */

网友:
因我是使用USB转COM口的,所以可以把CDC类去掉吧?我只需要进行I2C监视,是不是下面的硬件就可以实现了,是否可以去掉左边的AVR,把晶振放右边来..

楼主:
是的,原理图可能有误,RST漏了,记得补上

网友:
楼上的意思是说右边的RST也和左边一样处理? 我正好不明白,因AVR是上电自动复位的,怎么一定要再加电阻电容呢?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这边是要去监视一个I2C,我手上有个设备,开机加电后,MCU就通过I2C给一个芯片里的OX00-2F地址共48个寄存器分别写上数据,只有这样系统才能工作,而且这个过程我们无法控制它,我是想搞清楚它分别在这48个寄存器上写上的是什么数据? 是否通过你的方案就可以用哪个SSCOM软件查询到了??? 如果一下子写48个寄存器,可能很短时间就完成,而M8还需要把这些数据转换成串口的信号让电脑软件显示出来,速度上是否能跟上? 还是M8自己先缓存到SRAM里再输出到串口?

楼主:
是的,复位电路照左边一样.

M8自己内带缓冲的,大数据量情况我也试过,只要SCL的频率在100K以内就能正常显示

网友:
多问一个问题,如SCL的频率在100K以上的话就显示不了,那如果要确定的话怎么去测量SCL的频率呢?

网友:
根据楼主的指导更新下I2C检测部分的电路图

楼主:
楼上用3.3V有什么用意,你的设备是3.3伏设备?

网友:
对了 我的设备是3.3V的,USB转串口的能和3.3V兼容吗?

网友:
经过楼主确认我的是232电平,还需要增加反相器

网友:
修改下电路

网友:
reynold520 看了那个帖子的源代码, 做为跟踪I2C数据的时候,时钟线和数据线还要拉到PD2 和PD3 上

请大家注意,已经制作成功,可以跟踪到I2C数据

上图是使用该组件监视到读取24C02的01-12地址位数据的例子:
S A0a 01a R A1a BBn P--读出01地址数据为0XBB
S A0a 02a R A1a CCn P--读出02地址数据为0XCC
S A0a 03a R A1a DDn P--读出03地址数据为0XDD
S A0a 04a R A1a EEn P--读出04地址数据为0XEE
S A0a 05a R A1a FFn P--读出05地址数据为0XFF
S A0a 06a R A1a 06n P--读出06地址数据为0X06

网友:
eguy  你的跟踪的做出来了? 能把你做好后的电路图和代码发出来看下吗? 我参考做老是有点问题,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代码用的是哪个编译器啊? ICC  CVAVR  还是?

已经知道了,是IAR 的

网友:
#pragma vector = INT1_vect
__interrupt void SDat_Change(void)
{
  ON_LED();
  u8 lv = GET_TWI_PIN();

  Uart_putchar(lv);   //这个函数为什么要发送PD 口的数据???????

  if( lv & 0x04 )
  {
    while( RF1.cnt == RF1.size );
    RF1.dat[RF1.idx_w] = lv | 0x80;
    if( ++RF1.idx_w == RF1.size )
      RF1.idx_w = 0;
    RF1.cnt++;
  }
  OFF_LED();
}

不知道这个中断函数里为什么要把PD口的数据送到数据缓冲区去通过uart 发送出去呢?

网友:
还有你的RF1 这个也是没有定义的吧? 感觉你给出的那个代码有些怪怪的,是不是还有部分没有上传还是?

楼主:
楼上:
代码绝对是全的,中断请参考asm文件,30楼的C函数是不参与编译的.
采用asm写中断较快,从响应中断到退出中断的时间在2.5us以内

网友:
拿你打包的文件里面得那两个。asm 文件是自己写的asm 文件还是? 怎么好像是编译完成后的asm文件?

能把哪些是不需要的文件指出来吗? 因为从来没有用过IAR 的编译器,不是很明白,现在我要把文件转为GCC版本,不是很明白哪些函数要的哪些不要的

网友:
问题比较多,不好意思啊

楼主:
asm文件是编译器帮忙的,自己修改一部分,所以有点象编译出来的.

Round_Buf.asm,TWI_Listen.c,Round_Buf.c,Round_Buf.h 是不需要的.

网友:
看了下listen.asm 的代码。。看得不是很明白,主要是逻辑没看清楚,能否大概讲下你两个中断里面做的事情呢?

楼主:
SDA电平变化中断 -> 保护现场 -> 读PIND -> SCL是高电平吗? -> Y -> PIND值送缓冲 -> 清SDA变化中断 -> 恢复现场 ->返回
                                                |                             |
                                                 -> N ---------------->-------

SCL上升沿中断 -> 保护现场 -> 读PIND -> PIND值送缓冲 -> 恢复现场 -> 返回

总的来说,就是中断之后把PIND的值送256字节缓冲,由主程序处理.
对SDA中断,设置标志(最高位置1),该中断是总线上的Start或Stop事件.
对SCL中断,设置标志(最高位清0),该中断是总线是的1个bit.

网友:
已经基本移植到了GCC版本了,但是有一点不明白,如果RF1_Idx_W  RF1_Idx_R 的位置如果超出了RF1_Buf 的边界的话,没有看到对这两个变量进行重新指向数组第0位的操作啊?

在listen.c 文件里有 if( ++RF1.idx_w == RF1.size )  RF1.idx_w = 0; 这个设置,但是好像在汇编文件没有发现,

楼主:
楼上朋友够仔细的.
由于中断偏重于运行速度,环形缓冲区有256字节,而且采用边接收边处理方式,所以就把溢出处理省略了,实际使用中是不容易溢出的.

因为主程序对缓冲区的处理速度足够快,以至于当缓冲区一有数据就被立即处理掉了.

楼主:
环形缓冲的范围是:0x0100 - 0x01ff
RF1_Idx_W,RF1_Idx_R 是单字节的写入索引和单字节的读出索引

当到达0xff后加一自动变0了,也就省掉了指向缓冲头的操作

网友:
难怪,写得真奇妙啊

网友:
呵呵  大家都是代码级的 俺是实用级的

网友:
我用这个电路接到一个设备里边去检测I2C 但是没有成功 正在查原因.. 原系统是3.3V的,可我按电路图做的是5.0V的

也能检测到一些数据 但是貌似不是真实的数据,不知道是否应该加3.3V 到5.5V的转换

网友:
下载了,留作备用。

网友(2010-04-01):
第一个运行USB通信和USB转
串口和STK500编程功能

我只想要这个功能,是不是就可以只用一块M8?另处还比较懒,可不可以直接提供*.hex,熔丝位设置图片,电路图?

网友(2011-09-28):
研究一下 现在专用的usb转串口芯片比一个m8贵很多!!

网友:
AVRUSB?模拟usb时序的?

网友(2013-03-19):
强贴留名,晚点用电脑看看,

网友(2016-04-21):
AVRUSB做的STK500+USB转232+I2C调试器 三合一工具    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