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c++消息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9-06-20):
请教vc++消息的一个问题?!
想请教一下!
我新建一个非mfc的类! 里面有一个成员函数希望能响应某一消息!
但类向导那里没消息能选择!

我新建的类的基类为状态栏CStatusBar

楼主:
我是在基本对话框里设置的!

网友:
你的是VC多少?
一般有一个类视图,你可以对类点右键->属性,然后可以选到消息面版选一个消息来响应

如果这里面没有你要的消息,你可以重载WindowProc这个函数来响应你要的消息

Step1 (原文件名:1.jpg)

Step2 (原文件名:2.jpg)

Step3 (原文件名:3.jpg)

Step4 (原文件名:4.jpg)

Step5 (原文件名:5.jpg)

网友:
派生类最好用VC的向导来加。VC生成的一些看似没用的注释不要破坏,否则向导就不认了,不能再加消息。
向导不认的话,实在不行就手工加函数了,一样用的,就是麻烦点。

楼主:
我回去试试!我的是vc6

网友(2010-03-04):
这种情况,一般都要手工添加消息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