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MAX038为核心的20M八位数显函数信号发生器(预计一个月内完成)

楼主(2009-06-20):
最近论坛对信号发生器热度有增,我最近也刚好在做一个,机壳都已经完成了,就开源一下吧。

   信号发生器的作用实在是太大了,作为一个电子爱好者,实在是太需要了,我也是迫于需要才不得不打造一个,为什么要自己打造?因为我想要占空比可调的,市场上占空比可调的不多,有的也不实惠。

    性能:1、频率范围:0.01Hz---20MHz     (这个范围够用了吧)
          2、占空比可调                   (这个很重要)
          3、三种输出波形:正弦波,方波,三角波,另外加一组TTL输出
          4、输出频率数显,8位,(够了吧,鉴于成本,用普通晶振,精度无法保证,但后期可以DIY加OCXO恒温晶振)

    成本:不计外壳,150---200元之间。

楼主:
一堆的资料,没有整理过,呵呵,自己找需要的吧,还有一些ICL8038的资料,用起来也简单,但是频率上限没有MAX038高,MAX038是对ICL8038改进后的产品

网友:
max038不容易買
不如用dds吧

网友:
菜鸟问题:楼上说的DDS是什么东东?

网友:
请问帅哥楼主:这个信号发生器的频率是连续可调的吗?分不分档?

网友:
手上有几个038,我也跟着搞一个!

网友:
楼上说的DDS和这个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都是标准波形,意义不是很大,要能是任意波形可编程才强,这用来模拟各种情况

网友:
如为满足自己手头使用,用038很方便制作.如为了更高级的研究与应用,还是DDS.

网友:
max038貌似不便宜

网友:
有机会我也做一个玩玩

网友:
3055  看到你的装备,肯定能打造出精品   搞个套件吧,我预定一套

网友:
原来测试测量仪器也可以平民化,稳压电源,示波器,信号源,逻辑分析仪……,好耶

楼主:
3055  看到你的装备,肯定能打造出精品   搞个套件吧,我预定一套

*****************************************************************

可能时间不够啊,如果有时间搞的话到可以,还有这个东西太简单了,以至于没有必要出套件了,如果不要频率显示部分,搭棚焊就够了,看情况吧,顺便再做个不用数显的ICL8038精密函数信号发生器。

如果MAX038大家搞不到的话到是可以组织下团购。

网友:
这个芯片真的不便宜啊!要是一不小心,爆掉了,损失就巨大!

楼主:
max038不容易買
不如用dds吧

********************************************

DDS信号发生器可以叫魏坤同学搞,大家可以看他的帖子,他这个东西曾经在《无线电》上刊登过,也是低成本的,很适合业余制作。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10492&bbs_page_no=1&bbs_id=3051 (建议给魏坤的这个帖子加精!)

楼主:
都是标准波形,意义不是很大,要能是任意波形可编程才强,这用来模拟各种情况

*********************************************************************

低频很简单,高频的话单片机吃不消啊。

楼主:
这个芯片真的不便宜啊!要是一不小心,爆掉了,损失就巨大!

***************************************************************

我有陶封的ICL8038,100多元一片,爆掉更可惜,有一次电源接反爆了块,幸亏陶封的没插上去。装到机壳里输出加缓冲的话,一般不会爆掉的,放心吧。

网友:
频率显示一定要加上去,再加个12864显示波形,就很实用了

网友:
信号发生器的话,还是DDS好一点,灵活方便,扩展也好扩展一点
max038不好买,还贵

楼主:
频率显示一定要加上去,再加个12864显示波形,就很实用了

*****************************************************

我这个是用LCD1602的,12864更好,端口还有的,大家可以自己DIY的,频率部分用M16控制,恐怕波形显示部分比较难做,要采样,M16的ADC速度不够。要不12864放在DDS信号发生器上搞吧,那个不要采样了。

我在想,要不用AVR加上DAC08来做DDS看,

网友:
mark,我后面也做一个玩玩。

网友:
频率显示一定要加上去,再加个12864显示波形,就很实用了

*****************************************************

我这个是用LCD1602的,12864更好,端口还有的,大家可以自己DIY的,频率部分用M16控制,恐怕波形显示部分比较难做,要采样,M16的ADC速度不够。要不12864放在DDS信号发生器上搞吧,那个不要采样了。

我在想,要不用AVR加上DAC08来做DDS看,

----------------------------------------------

12864只是用来显示波形的形状,不是看实际波形的,就是M16计算出波形再显示出来,看着直观。

网友:
建议改几个指标,038上1M正弦波已经达不到1%的失真度了,要外加折线网络。再上点三角波已经变成“类正弦波”。

市场上怎么没有能调占空比机器呢,别的不知道的中策的DF164XB系列就都可以调。

网友:
【29楼】 kdtcf 春风

积分:816
派别:
来自:黑龙江人在上海
【29楼】 kdtcf 春风

积分:816
派别:
来自:黑龙江人在上海

12864只是用来显示波形的形状,不是看实际波形的,就是M16计算出波形再显示出来,看着直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能看大致的波形形状这样的好

网友:
。。。。。。。。。。。。连续关注LZ的“涵数信号发生器”。。。。。。。。。。。。。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ChaN的两个开源项目:
一个是max038做的,
http://elm-chan.org/works/wave/report.html

另一个是DDS的。
http://elm-chan.org/works/asg/report_e.html

网友:
正好我手上还有几年前买的6个ICL8038CCJD,也跟着做一套信号源。

楼主:
看大家这么支持,就把时间缩短为两星期吧,呵呵

网友:
我希望最后楼主能卖个套件就好了,嘿嘿……

楼主:
好的,看情况吧

网友:
各位, 有基于单片机+AD的信号发生器的资料吗?

网友:
严重关注中。。。。上次偶用DDS芯片做的一个,可调范围不够宽

楼主:
感谢 ch2003_23 风子 网友提供的资料,解决了我一直困扰的多圈精调电位器的电感影响问题,因此也可以推出鉴于MAX038 的精密可调电路。

现在决定推出三个方案,依次制作:

1、MAX038官方推荐电路+60M频率显示部分(频率显示可单独做为频率计使用,目前购得10个恒温陶瓷,可以给晶振粗略恒温了,迟些推出精密恒温电路)

2、ICL8038精密可调电路+60M频率显示部分(频率显示可单独做为频率计使用)。

3、MAX038精密可调电路+60M频率显示部分(频率显示可单独做为频率计使用)。

在这些东西完成后,对频率测量部分进行改进,单独推出一个高精密的频率计。

网友:
jj3055
-------------
我们网站已经采购了

   1. Agilent 3320A 20M 波形发生器。
   2. Tektronix TDS1012B-SC 100M 1GS/s取样数字示波器

可以对你的产品进行较客观、较高质量的评测。当你完成后,能否寄一台样机给我?我会拍摄图片与评测。谢谢。

楼主:
jj3055
-------------
我们网站已经采购了

   1. Agilent 3320A 20M 波形发生器。
   2. Tektronix TDS1012B-SC 100M 1GS/s取样数字示波器

可以对你的产品进行较客观、较高质量的评测。当你完成后,能否寄一台样机给我?我会拍摄图片与评测。谢谢。

*****************************************

当然可以

网友:
呵呵,有阿莫做技术指标检测,相信可以做得更好!

网友:
max038太贵了

网友:
更倾向于用CPLD+RAM+DA来做,这样可以做成两路输出,而其相位差可调,这样的用途更好一点

网友:
支持,出套件的话要一套!!

网友:
MAX038  多少一个?据说停产了,taobao上要70, 哪里有便宜的?

楼主:
第一版面板布局,LCD那里开空开错了,留了个窟窿,难看死了

第二,第三版会产用塑料外壳,漂亮一点,也便宜很多

网友:
留名,AD9833有人用过吗?

网友:
感谢 ch2003_23 风子 网友提供的资料,解决了我一直困扰的多圈精调电位器的电感影响问题,因此也可以推出鉴于MAX038 的精密可调电路。

现在决定推出三个方案,依次制作:

1、MAX038官方推荐电路+60M频率显示部分(频率显示可单独做为频率计使用,目前购得10个恒温陶瓷,可以给晶振粗略恒温了,迟些推出精密恒温电路)

2、ICL8038精密可调电路+60M频率显示部分(频率显示可单独做为频率计使用)。

3、MAX038精密可调电路+60M频率显示部分(频率显示可单独做为频率计使用)。

在这些东西完成后,对频率测量部分进行改进,单独推出一个高精密的频率计。

------------------------------------------------------------------------------------------------------
呵呵,很高兴这也能帮上你的忙

1、MAX038官方推荐电路+60M频率显示部分,是不是官方手册上的MC145151+DA的方案,然后与M16测频部分组成一个闭环系统,涉及到锁相环,不知道好不好调试?
另外,期待你的MAX038或ICL8038组成的精密可调电路。
控制面板很漂亮,LCD挖大的窟窿上贴个标签啥的,盖上就看不见了。
加油!

网友:
【52楼】 jj3055
----------------------
不知道你的造价是多少? 二手市场上这类信号发生器,400元左右就能购买到精度非常高日本或台湾二手件(数字合成式)。 货源非常充足,要多少有多少。 而这些二手件的造工与用料非常足,估计DIY光购买零件也不止1000元。

面板挺漂亮。但我感觉不实用。 我比较反对使用电位器旋钮的方式。 比如我要输出525HZ的方波。 在 Agilent 33220A 里,只需要按“方波”按钮,然后输入525,再按一下软键盘的HZ, 就能输出这个信号。

如果要从525,每转一次数字旋钮,就变成535,545 .... 只需要将光标移到第二位,然后转动数字旋钮。

直接用数字输入频率的数值,这对调试非常方便。

另外,液晶屏不用太大。 Agilent 的液晶并不大,它显示的是一个压缩的波形,看出大概就行:

更多图片,可以参考: 雕刻机项目的信号发生器到货,最后我们选择的是安捷伦20M的任意波形发生器:Agilent 33220A (图)

网友:
可能jj3055注重体会DIY过程的乐趣,自己做一个,虽然多花了钱,但是心里的感觉肯定不一样

偶还没有任何DIY的作品,站着说话不腰疼了,嘿嘿

楼主:
这就好比在家里自己烧还是进饭店吃哪个好的问题

网友:
赞成49楼:更倾向于用CPLD+RAM+DA来做,这样可以做成两路输出,而其相位差可调,这样的用途更好一点。

网友:
支持楼主  跟随着 看看楼主的作品

网友:
我手上还有两块MAX038   去年买的要80多 也是做信号发生器  到后来没做成遗憾啊

网友:
把贴顶起来别沉了,继续关注,准备要一套。

楼主:
这些天恰逢期末考,白天黑夜都忙死,但还是争取在承诺的两星期内完成第一个。

网友:
jj3055不是上班了吗?  还考试?

楼主:
jj3055不是上班了吗?  还考试?

*******************************************

俺考别人的。

网友:
东西好玩啊 也不便宜啊

楼主:
今晚做了电源和信号部分,临时搭线,先测试下功能,发现频率输出不够稳定,可能跟临时线太乱有关.频率上限暂时只能达到10M(电容用了15P)

网友:
厉害!都已经出波形了!

网友:
显示的 波形不是做的那个吧 机壳都不一样

楼主:
显示的 波形不是做的那个吧 机壳都不一样

********************************************************
是同一个

网友:
【68楼】 jj3055
-----------------------
需要我赞助一些日本仪器线吗? 这些线的质量非常高,估计外面采购不到的。

迟些我拍点图片传上来吧。如果有需要,我寄给你。(混装的,有很多不同的种类。)

当然,如果你需要我们雕刻机项目的屏蔽线,或我们新采购的SONY耳机线,我也可以送一些给你。(我们之前从工厂订制的屏蔽线无法通过破坏性折断测试,浪费了69000元。雕刻机上的限位开关线,升级成OEM原厂SONY耳机线)

楼主:
68楼】 jj3055
-----------------------
需要我赞助一些日本仪器线吗? 这些线的质量非常高,估计外面采购不到的。

迟些我拍点图片传上来吧。如果有需要,我寄给你。(混装的,有很多不同的种类。)

当然,如果你需要我们雕刻机项目的屏蔽线,或我们新采购的SONY耳机线,我也可以送一些给你。(我们之前从工厂订制的屏蔽线无法通过破坏性折断测试,浪费了69000元。雕刻机上的限位开关线,升级成OEM原厂SONY耳机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谢谢关心,我的线是特氟龙镀银线,线已经够好了,主要是没有用屏蔽线,干扰严重,等有空了重新弄一下

为了降低成本,用的电位器不好,飘移很大,咳,主要还是频率稳定问题,只能稳定到四位或五位。如果用高质量元件,价格将是无法承受的,等第一个做出来再针对存在的问题慢慢改进吧

网友:
不错啊,jj3055 能否上传你的原理图

网友:
我电子设计大赛就用Max038做过一个。给楼主一个建议:用pcb板做,洞洞板干扰大。

网友:
Max038太贵啦,我买了个要100多。还是支持fpga+DA的组合。

网友:
8038属于骨灰级的芯片了:经典,使用方便,资料丰富,只可惜价格和片源不能令人满意。难道没有替代品?

网友(2009-07-25):
这个信号源的有套件吗?

楼主:
不好意思,这个东西的硬件电路弄好了,但程序一直没写,这些天杂碎事情多,无法静下心来写程序,再等一段时间,抱歉!!!我会争取早日完成的。

网友:
我们等待3055兄的祥细介绍。

网友:
这个我做过  用一恒流源控制IIN就很好做
有需要资料的跟我联系 158873017

网友:
非常期待LZ的大作早日完成。

网友:
电子竞赛有一年就是用max038产生信号器.但是太贵了,用fpga+da怎么实现,请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lz,你牛人。
小弟刚入行,很不懂!
以后可能的麻烦各位大哥了!

呵呵

网友:
max038不是停产了吗?还有买吗?

网友:
2008年广西区电子设计大赛,我们就是做这个。也是MAX038,不过题目还跟难些。

网友:
不错啊,jj3055 能否上传你的原理图 ?

网友(2009-08-25):
MAX038 不是停产很久了吗?

网友:
同学的学校电竞也用了038,真贵哦,而且还没做好,LZ设计好了我来仿照一个玩下

网友:
手上有几个038,我也跟着搞一个!能否上传你的原理图 ?

网友:
不知能否团购、一块038要多少米?

网友(2009-10-19):
都4个月了,还没搞出来?期待.......

楼主:
不好意思,中断了一下,先搞基准源了,基准源昨天才搞好,休息几天再搞这个

硬件电路7月份就弄好了,就等写程序了。

网友:
楼主能多做点PCB和外壳吗?我要买一套

网友:
手上有几片MAX038有机会玩了.不错.

网友:
多做一些PCB。

网友:
别忘记了加幅值调整,很有用的功能·······

网友:
阿莫,
您在帖子里面说的:
---------------
不知道你的造价是多少? 二手市场上这类信号发生器,400元左右就能购买到精度非常高日本或台湾二手件(数字合成式)。 货源非常充足,要多少有多少。 而这些二手件的造工与用料非常足,估计DIY光购买零件也不止1000元。
----------------------
【二手市场上这类信号发生器】大致是什么样的参数?
有没有可能帮忙买呢?或作为网站拍卖?

网友:
别忘记了加幅值调整,很有用的功能·······
---------------------------------
这常用.

网友(2009-12-09):
件凑的基本齐了,等这几天做完音响后动手做。先前买来max038时简单测了一下。有时输出幅值很小。有时频率不连续。当时临时搭的电路。
希望那位高手能提供测频相关资料(已有mb506).做差不多传上来。请大家提意见和帮助解决。下面是电路图大家帮审审。

网友:
预计一个月内完成????半年多了怎么没动静了?

网友(2010-01-11):
回复 网友A:
件凑的基本齐了,等这几天做完音响后动手做。先前买来max038时简单测了一下。有时输出幅值很小。有时频率不......

信号发生器搞的如何了?
我也正在搞,碰到一些问题了。。

硬件在待建过程。。

网友:
我手上有一个038的,不过焊了电路波形出不来,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想直接用示波器看一下是否正确,所有根本就不需要写任何程序,纯硬件的,肯定是电路焊错了,请求帮助,谢谢!

网友:
这个要支持下

网友(2010-04-29):
回复 网友B:

由于写程序是尽善尽弱项。
这个没接着做。同时也停了几个定程序的想法。

网友(2010-07-13):
用MAX038的频率会漂移,以前看过多个产品都是如此,如采用闭环频率控制,成本、频率下限、频率分辨率都成问题。我也有一片MAX038,也曾想过做频率合成的,可算来算去成本上不划算,20M的DDS,如果不是要求很高,200多也可以下来了。

网友(2010-09-23):
谁有能产生1~1Mhz幅值为5伏的幅度和频率都连续可调的信号发生器啊

网友(2011-02-04):
mark,有机会我也做一个

网友(2011-03-24):
求救,我毕业设计就是基于MAX038信号源设计,要求频率1Hz~1MHz,幅度在0~5V之间可调?怎么实现呀,频率调节的IIn电流的电阻和COSC的电容怎么取值呀?幅度怎么控制?不会?小妹先谢过了,蛮急的?
谁知道能我吗?万分感谢

网友:
楼主能多做点PCB,我要买一套

网友(2011-04-26):
回复 网友C:

这个网站真不错,收藏了。

网友(2011-11-08):
正想做毕业设计呢

网友:
不知道最后有没有成品出来呀

网友(2014-04-08):
新做的MAX038模块:支持方波、三角波、正弦波产生,频率可达20MHz,频率可调,占空比可调。作为一个测试信号源,用起来还是蛮方便的。

MAX038函数发生器模块详细介绍: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8162910994

网友:
看看,貌似MAX038好贵

网友:
空了整一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