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那位使用过直流有刷力矩电机?

楼主(2009-06-20):
打算设计陀螺增稳云台,看到很多资料上都说使用的是力矩电机,想问一下可否有哪位朋友使用过?

目前搜索到以下几个厂家有的生产:
北京勇光高特微电机  www.yggtwdj.com
成都微精电机      www.cemc-motor.com
成都精密电机厂    jm-dj.com

楼主:
看来用过这个的朋友还真不多

网友:
倒是没咋理解过啥叫力矩电机。。。可是看工作的状态和功能,跟减速电机好像没区别。
我用过的典型的可控制的就是舵机了。

楼主:
力矩电机  本身转速慢,力矩大、平滑   因此不需要减速器  消除减速器得回差等干扰
常用于高精度控制

网友(2009-08-20):
无刷力矩电机MAXON

网友:
【2楼】 TigerHuHu

所谓“力矩电机”,就是电流常数相对较高的电机,电压常数(KV值)一般不会太高

楼主:
从外形上说,最大的特点就是扁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