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18B20的上拉电阻

楼主(2009-06-20):
各位好,
程序是改动的论坛中的《 DS18B20头文件!绝对好使!还使用方便!M16 8M 的!》帖子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657257

我发现 不接4.7k上拉电阻可以正常工作
接了上拉电阻反倒不行,读出0xff

请问 关于这个上拉电阻有什么说法么?
这个现象是正常的么?

谢谢!!!

网友:
不正常。

单总线器件必须得有外接的上拉电阻才能正常的工作。

仔细检查一下你的电路,看其他地方是不是有异常。

楼主:
但是我没有接上拉的确也行得通,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接了上拉电阻了。。。也是可以工作的。。。

网友:
呵呵.0xff.

你的电阻是导线啊?

楼主:
请问0xff是端接的现象么?

网友:
如果事实如你所说.

除了你吧Data脚和VCC脚短接了这个原因之外.

真想不出还有其他什么问题.

楼主:
呵呵,谢谢兄弟,也有可能吧,先前的电路已经被我拆掉了,现在我也不记得是不是短接了。

但是

为啥我不用上拉电阻也是可以的呢?

这个我可以确定没有用上拉,的确能够工作。

难道这个外部上拉是可选的?

谢谢!!!

网友:
被IO端口上拉了。。。看看端口设置。。。。

网友:
上拉电阻的意义就是为了增加驱动能力.

如果你的IO端口的驱动能力足够的话,当然是可以不加上拉电阻的.

楼主:
恩,其实我也想到了是不是被端口上拉了

但是对于驱动能力这个概念
我想
对于这个器件
是不是说 改变 DQ引脚,使之成为高电平或低电平的能力?

谢谢!!

网友:
驱动能力是指IO口是否能够提供给外设足够的电流
一般提到“驱动能力不够”是指某个IO口、引脚无法直接用高电平驱动某个外设,因为一般CPU的IO引脚驱动能力是20mA以内,假设外设需要高电平30mA才能正常开启,那么这个IO就无法驱动这个外设。

加三极管,就是将IO口接在三极管的基极,而驱动脚由三极管的发射极或者集电极提供,这样,利用三极管的电流放大作用,就能提供足够的驱动能力。MOS管也一样。

网友:
另:加上拉电阻由于VCC通过电阻也可以给外设分得一些电流 从而提高整个IO的输出电流 达到提高驱动能力的目的

楼主:
谢谢苹果的解释

但是18B20 有供电管脚,所以供电电流可以从Vdd到Vss的,为什么需要在数据传输线上 上拉呢?

烦请再解释一下

可能这个问题问得有点基础。。

谢谢!!!

网友:
工作电压跟信号电压不是一回事

网友:
你去看看DS18B20的数据手册 看看它需要的驱动电流最小是多大 你就明白为什么要加上拉电阻了

网友:
DS18B20的IO引脚是开漏的,所以主机必须加上拉电阻

网友:
这个电阻不是提高驱动能力用的,原因正如楼上所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说的必须加上拉电阻包括内部上拉么?
因为我尝试没有在外面加上拉电阻是可以工作的。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知道上拉电阻的作用通常都有什么呢?能烦请稍微总结一下么? 谢谢!!!

网友:
楼上的  你不会百度一下吗?
搞技术的不能懒到这种地步吗?说话很直,望见谅

网友(2011-04-15):
VDD不接电源的时候,接上拉电阻。偷电...

网友C:
你的VCC是多少,如果是3.3V的话,不能用4.7K。你要保证它的电流大于1个mA,我们上次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后来将两个4.7K并联起来的。

网友(2011-07-16):
请问fpga中怎么设置IO端口的上拉或下拉电阻??

网友(2015-03-29):
引用 网友C:
你的VCC是多少,如果是3.3V的话,不能用4.7K。你要保证它的电流大于1个mA,我们上次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后来 ...

你好,请问怎么算这个1mA的电流啊

网友:
我用过的DS18B20从来没加过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