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如何用C++写AVR程序

楼主(2009-06-20):
教你如何用C++写单片机程序
关键词:C++   面向对象     单片机

从大一就开始学习单片机,学51,AVR编程都使用C语言的风格,即面向过程,只要能画出程序流程图,程序基本就born了。我热衷于编程,尤其是C++,当时想有没有一天,C++的类和对象也能出现在单片机中?
历经世事沧桑,事到如今,我终于有机会,和大家一起学习使用真正面向对象的C++来控制单片机。目前单片机编译器大部分只支持C语言,C++还不够普及,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有着更先进的面向对象的理念,有更加平易近人的类和继承,C++必将取代C,成为单片机程序的主流。试看将来环球单片机,必是C++的世界!
下面大家跟着我来一起学习怎么用C++给单片机编程序!本文要求大家玩过AVR单片机,有过C语言编程经验,而且要对VC6.0开发环境有一定了解。
必备软件:VC6.0(用于编辑源程序),WinAVR(用于生成Makefile,支持AVR系列单片机),Proteus(用于仿真调试)。
     首先,你的电脑上要装有VC6.0,进入后选菜单【file】---【new】新建工程,如图1选择Makefile工程,输入工程名称,路径,点确定。

                                                                图1_新建工程
一路OK建好工程,界面如图2。这个工程是专门写makefile脚本的,你如果学AVR单片机使用avr-gcc那应该对makefile有一定了解,如果想多了解一点详见http://baike.baidu.com/view/974566.html?wtp=tt(呵呵,百度百科)。
你还需要安装WINAVR,这是个免费软件,网上很多资源,这个软件很容易安装,一路Next就可以啦!为了使用方便,我的WINAVR安装到了C盘根目录下的WINAVR文件夹。安装好后,可以直接用它来编辑源代码,今天我就不讲它的使用方法了,只讲怎么生成makefile。自我感觉用熟悉的VC6.0环境编写程序心情很愉快,大家还是跟我一起来,打造舒服的编辑环境!建好工程编译成功的界面如图2所示。

                                                                        图2_工程界面
建好的工程里可以写C++代码了,下面是我要以图3的电路图写一个控制LED亮灭的程序。这个用C很easy,是吧?用Proteus仿真大家应该都会我就不罗嗦了,效果可以看本期附带的视频。

                              图3_电路图

在工程界面中,点【file】---【new】,选“C++ Source File”,如图4所示,在file一栏中输main点OK,注意一定是main,不要写错,一会就知道为什么了。然后进入编辑页面,我们就可以用C++编写源代码了,呵呵,程序如下,是个非常简单的类LED,短短几行程序展现了一个全新的面貌:没有了C语言的那些函数堆,取而代之的是高效美观的类和对象。

                                 图4_新建文件
源代码:
#include <avr/io.h>
class LED
{
public:
        LED()
        {
                DDRB|=0x01;
                PORTB&=~0x01;
        }
        ~LED()
        {
                DDRB&=~0x01;
                PORTB&=~0x01;
        }
        void LEDon(void)
        {
                PORTB&=~0x01;
        }
        void LEDoff(void)
        {
                PORTB|=0x01;
        }
        void LEDdelay(void)
        {
                unsigned int a,b;
                for(a=10000;a;a--)
                        for(b=3000;b;b--);
        }
};
int main(void)
{
        LED led1;
        while(1)
        {
                led1.LEDoff();
                led1.LEDdelay();
                led1.LEDon();
                led1.LEDdelay();
        }
}
编写完后,还需要对工程进行一些配置,大家要沉着冷静,跟我一步一步走,不要贪图路旁的景色。打开菜单【Project】--【Settings】,在“Build Command Line”中填入“make”,OK,如图5所示。

                              图5_ProjectSettings

然后打开菜单【Tools】-【Options】,选“Derectories”标签页,在下拉菜单“Show Directories For”选“Executable Files”,将Winavr的可执行程序路径添加到VC6.0中,这里需要两条:  winavr安装路径\bin     和       winavr安装路径\utils\bin就行啦,如图6所示。

                              图6_ToolsOptions
马上就要成功了,但还有最关键的一项没做,就是写一个makefile。这里我们就用winavr自带的工具mfile来完成。从开始菜单找到winavr,一个个找,看到mfile,单击打开,界面如图7所示。

图7_mfile界面
将它保存到工程文件夹下,慢慢修改。有很多选项需要改,大家也不必全都搞懂,一般直接用现成的就行,我就是一直用我一开始生成好的makefile,一劳永逸,使用时要遵守规则就行了,比如,我们工程里的源程序文件名为main,这是为了让Makefile认出来,以便进行编译。如果改成别的名字,Makefile就会找不到主文件而报错。如果你想用别的名字,也可以,在Makefile里找到一行(目标文件):

# Target file name (without extension).
TARGET = main

将“TARGET=”后面改成你的文件名(不要加后缀)就可以了。
后面不远处有如下几行(源代码文件):
# List C source files here. (C dependencies are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SRC =
# List C++ source files here. (C dependencies are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CPPSRC =  $(TARGET).cpp

这就把源代码加入了Makefile的识别文件里,之后就可以对其进行编译、链接了。
还有一个选项是选择单片机型号:

# MCU name
MCU = atmega8

你也可以改成其他型号,如atmega16,atmega128等等。

还有一个选项选择编译器:

CC = avr-gcc

由于我们要用C++编译器,所以改成

CC = avr-g++

就行啦!
建议大家自己学习一下这些选项,我附带的资料中makefile大家也可以直接拿来用。
完成上述这些,我们该松口气了吧?
在VC6.0中,习惯性地按F7,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0 errors,0 warnings.!!!多么熟悉的面孔!祝贺你,已经成功编写了第一个C++源程序!其重大意义不亚于我们第一个helloworld程序!好了,我们烧录到单片机中,用proteus仿真下结果,哈哈一切正常!
        这只是抛砖引玉的一个简单例子,大家如果熟练运用,就可以用类来编写更加高效简洁的代码,去控制电机,液晶屏,点阵,蜂鸣器,AD……甚至完全可以写一个操作系统,这是后话了。祝大家学习愉快!

作者简介:
赵永科,男,1988年生于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山村——南故邑,2007年考入燕山大学,并加入燕山大学无线电爱好者协会,开始了搞电子研发,对 51、AVR等单片机比较熟悉,多次在校级科技活动中获奖,并报名参加了2009年NEC杯全国电子设计大赛。现任燕山大学无线电爱好者协会会长,热衷于钻研技术,学习刻苦,拿过N-1次一等奖学金。
“软件是硬件的灵魂”,刚刚看了点操作系统,感觉很多东西都可以用面向对象的方法解决,简单的如一个实时时钟,我们把它当成一个类去操作就会比调用复杂的函数堆方便。尤其需要几个人分头完成工作时,类的保护机制也保证操作者不会发生冲突。今天这个例子是很简单的例子,大家完全可以写自己的类CLED,CBUZZER,CTIMER……写成像MFC这样标准库该多有意思!
如果想同我交流请联系zhaoyongke@yeah.net

楼主:
图一 (原文件名:图1_新建工程.JPG)

图2 (原文件名:图2_工程界面.JPG)

图3 (原文件名:图3_电路图.JPG)

图4 (原文件名:图4_新建文件.JPG)

图5 (原文件名:图5_ProjectSettings.JPG)

图6 (原文件名:图6_ToolsOptions.JPG)

图7 (原文件名:图7_mfile界面.JPG)

网友:
看了一点点,楼主如真要这么写,恐怕成员函数都成了内联函数,如果类比较大的话,那会占用更多的flash。不过这里的语句都很少很小,成为内联函数恰到好处。

网友:
在很多的地方C语言还是很有优势的,使用简单,学习入门简单,虽然我也觉得c++用在单片机里将是另一个世界,但是也要看是什么程序了!!!没有必要所有的都用c++,配合使用很好的呀!!!

网友:
【3楼】 dengxiaofeng 天下的人

C++基本上兼容C,建立CPP文件,想用C的地方就用C,想用C++的地方就用C++。

其实很多人对C++都存在误解。用C++,并不代表全部都是类。C++中还是一样需要用到过程结构的。

网友:
不错,记号一下,有空试试

网友:
记得以前写过一个简单的C++程序,把串口封装成一个类,要发送数据时,只需要:USART<<OutputData;就行了。其实和C一样,都是函数调用,只是C++更加形象一点。

楼主:
#include <avr/io.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class1602.h>
int main(void)
{
        PORTB|=0x80;
        My1602 a;
        a<<"Hello kkk!This is C++\n";
        a<<100;
        a<<" ";
        a<<200;
        a<<"    ";
        a<<300;
        _delay_ms(1000);
        while(1)
        {
                for(int i=0;i<10;i++)
                {
                        a.left();
                }
                _delay_ms(1000);
                for(int i=0;i<10;i++)
                {
                        a.right();
                }
                _delay_ms(1000);
        }
}

楼主:
刚刚写好一个1602的类,说明如下:

私有成员变量:

buffer     unsigned char型数组,长度80

hang       unsigned char型变量,代表当前行数(1 or 2)

私有成员函数(外部不能直接使用,以防出错):

void write_cmd(unsigned char c);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

公有成员函数:

void clear(void);清屏

void setbuffer(char *d);设置缓冲区

void showbuffer(void);显示缓冲区

int operator<<(int t);在1602上显示整型数

char * operator<<(char  *d);在1602上显示字符串

void left(void );左移

void right(void);右移

楼主:
如有需要源代码请与我联系,一起开发属于自己  的标准类库吧!

网友:
受益匪浅啊,顶了!

楼主:
一个通用类CTime,可以跨平台的。注释掉的为在PC上测试用的

#ifndef classtime_kkk_h
#define classtime_kkk_h 1
class CTime
{
public:
        CTime()
        {
                year=0,month=0,day=0,week=0,hour=0,minute=0,second=0;
                validate();
        }
        CTime(char *s)
        {
                year=*s++;
                month=*s++;
                day=*s++;
                week=*s++;
                hour=*s++;
                minute=*s++;
                second=*s++;
                validate();
        }
        ~CTime()
        {}
        CTime& operator<<(CTime& ntime);
        CTime& operator>>(CTime& ntime);
        CTime& operator<<(char *d);
        char getsecond(void)
        {
                return second;
        }
        char getminute(void)
        {
                return minute;
        }
        char gethour(void)
        {
                return hour;
        }
        char getday(void)
        {
                return day;
        }
        char getmonth(void)
        {
                return month;
        }
        char getyear(void)
        {
                return year;
        }
        char getweek(void)
        {
                return week;
        }
        void setsecond(char d)
        {
                second=d;
        }
        void setminute(char d)
        {
                minute=d;
        }
        void sethour(char d)
        {
                hour=d;
        }
        void setday(char d)
        {
                day=d;
        }
        void setmonth(char d)
        {
                month=d;
        }
        void setyear(char d)
        {
                year=d;
        }
        void setweek(char d)
        {
                week=d;
        }
//        void display(void)
        //{
                //cout<<"Year:"<<(int)year<<endl;
//                cout<<"Month:"<<(int)month<<endl;
//                cout<<"Day:"<<(int)day<<endl;
//                cout<<"Week:"<<(int)week<<endl;
//                cout<<"Hour:"<<(int)hour<<endl;
//                cout<<"Minute:"<<(int)minute<<endl;
//                cout<<"Second:"<<(int)second<<endl;
//        }
private:
        void validate(void);
        char year,month,day,week,hour,minute,second;
};
void CTime::validate(void)
{
        if(second>=60 || second<0)
        {
                second=0;
        }
        if(minute>=60 || minute<0)
        {
                minute=0;
        }
        if(hour>=24||hour<0)
        {
                hour=0;
        }
        if(day>=31 || day<=0)
        {
                day=1;
        }
        if(month>12 || month<=0)
        {
                month=1;
        }
        if(year<0)
        {
                year=0;
        }
        if(week>7 || week<0)
        {
                week=0;
        }
}
CTime& CTime::operator<<(CTime& ntime)
{
        second=ntime.getsecond();
        minute=ntime.getminute();
        hour=ntime.gethour();
        day=ntime.getday();
        month=ntime.getmonth();
        year=ntime.getyear();
        week=ntime.getweek();
        validate();
        return *this;
}
CTime& CTime::operator>>(CTime& ntime)
{
        ntime.setsecond(second);
        ntime.setminute(minute);
        ntime.sethour(hour);
        ntime.setday(day);
        ntime.setmonth(month);
        ntime.setyear(year);
        ntime.setweek(week);
        ntime.validate();
        return *this;
}
CTime& CTime::operator<<(char *d)
{
        second=*d++;
        minute=*d++;
        hour=*d++;
        day=*d++;
        month=*d++;
        year=*d++;
        week=*d++;
        validate();
        return *this;
}

#endif

楼主:
这也是一个通用类,便于数组操作。

这个32byte的数组时干什么用的呢?

和上面的CTime有什么联系呢???

#ifndef _CRam_kkk_h
#define _CRam_kkk_h 1
class CRam
{
public:
        CRam()
        {
                for(int i=0;i<32;i++)
                {
                        ram=0;
                }
        }
        ~CRam()
        {}
        char & operator[](char index);
private:
        char ram[32];
};
char & CRam::operator [](char index)
{
        return ram[index];
}

#endif

欲知详情,下回分解

楼主(2009-08-21):
好久没写C++了,这两天忙全国电子设计大赛,感觉好多模块如果用C++来写,会好很多

网友(2010-01-26):
以下蓝色文字由坛主:armok 于:2010-01-26,12:04:34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3033]燕山大学无线电爱好者协会
即将移去的分区:[1000]AVR (原ourAVR.com) 技术论坛

网友:
杀鸡不用牛刀

网友:
发展的趋势谁也挡不了的。。。

网友:
很好!支持一下!

网友:
年纪大了,学新的东西理解能力强多了,但记忆力跟不上,C还没有熟练,C++有很多新的内容吗?

网友:
就是类库太少了

楼主:
作者复出,准备为C++的普及贡献自己个人的力量。

网友:
我受了你的鼓动,假期啃了一下《易学C++》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34935.pdf(文件大小:2.25M) (原文件名:易学C++.pdf),发现C++要学习很多新的东西。这些新的东西都要学习吗?要写STC  89C51之类的单片机程序,有编译器支持吗?

网友:
我今天花了1个多小时,找到了可以用的“IAR FOR 8051”的D版了,版本号是7.51的。支持C++。IAR也有for AVR的。坊间传说IAR是最好的编译器,大家有需要吗?我可以跟大家共享。我想用IAR代替GCC,做上面的测试,楼主你看行不?

网友(2010-02-26):
公司决定,今后主要用AVR,放弃用STC。

楼主:
IAR for AVR偶没用过,装了几次没成功,如果能共享最好了!

网友:
就是本坛的。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372922&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IAR
我的安装过程有些不一样。我改bat的数据,得到serial.txt。也在CMD中生成是sn.txt。在安装过程中,我用serial.txt的licence number 和licence key。完成后,再运行licence manager ,>install,把sn.txt的licence key 输入。就可以得到这个画面。

楼主:
偶试试看

楼主:
to:guolun
帮帮忙,出错了!

网友:
看这里的回复,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372922&bbs_page_no=1&bbs_id=1000

网友:
在128上运行通过,类操作正常,但不知为什么延时总是不起作用!

楼主:
to:guolun
试过了,仍然不行,郁闷了。
不会是系统的问题吧!

楼主:
to:lzllong

你的这个问题可能是由于延时太短,将数改大一些试试!

网友:
我详细说说安装步骤:
1. 把keygen文件夹copy到C盘。
2. 在dos画面,运行iarid.exe,得到本机的id。是十六进制的数。抄下它。
3. 修改keygen文件夹的iar.bat文件,上面抄下的id换掉iar.bat文件的0x12345.保存。
4. 双击iar.bat。得到serial.txt。
5. 装iar时,使用第三个installserial(1、2、3个都是相同的),在这个installserial下面,把key:后面的内容(到#为止,后面的内容应该是"EWAVR" version "2.25_WIN", no expiration date, exclusive)copy到安装画面的key大框中。
6. 安装完成后,运行激活程序。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my computer,下一步,完成。

根据你的出错画面提示,重点查第5步,你选对了number没有?选对了key没有?

楼主:
这下成功了,呵呵,谢谢guolun大哥!

楼主:
昨晚在IAR上试了试,可以运行我们的C++程序,特发此贴。详细步骤如下:

1.建立工程

保存到你的工程文件夹,如iarcpp\
选择C++工程的main,这样就建立了以C++为主的工程,并生成一个main.cpp源文件。

楼主:
2.在main.cpp中添加代码,我的源程序如下(基于mega16的)
//main.cpp
//author:kkk
//date:2010-3-2
#include <iom16.h>
class led
{
public:
  led()
  {
    DDRB=0xff;
    PORTB=0xaa;
  }
  ~led()
  {
    DDRD=0xff;
    PORTD=0xf0;
  }
};
int main()
{
  led a;
  return 0;
}

楼主:
3.配置工程。如下图

点击option,进入工程选项。
然后在target页中设置如下:(默认的情况下,编译会报错,这个一定要改)

楼主:
为了生成hex文件,我们还要改动上图中左侧linker------output页内容如下

楼主:
4.然后,编译,按F7

生成的hex在工程文件夹\Debug\exe\1.hex
我们用proteus仿真一下!

这里只是演示,只放一个单片机,其IO口高低电平状态分别由红蓝方块显示。结果如图

这里显示B口电平状态为0xaa,代表我们的led类构造函数成功执行;
D口电平状态为0xf0,代表代码中return 0;结束时析构函数正确执行。

成功!

网友:
按zhaoyongke的方法,可以实现。现在深入探讨。在“project”-“edit configuration”,有“debug”和“release”选项。调试完成后是不是要选“release”生成最终的代码?

楼主:
to:guolun

当你选择release之后,需要按照我上面的方法再次设置,hex文件可以换个名如2.hex。

编译后一样可以正常使用。看下图:

可以看出,debug版本生成的1.hex要比release版本生成的2.hex长,这是因为release版本去掉了调试信息。

楼主:
注意生成的2.hex在工程文件夹\Release\Exe\

网友:
我觉得在studio调试程序很舒服,在IAR调试,没有那么直观。大家看看如何设置,让源代码在studio里面调试,就像GCC那样,那就爽啦。

楼主:
解决了

选择工程时,注意下图选择AVR Studio 兼容模式

编译,生成d90文件即可

然后打开AVR Studio
选择File --》Open
选择我们生成的d90文件,这时会提示保存工程文件,这个工程就是AVR Studio工程(.aps),如下图所示

楼主:
这时就可以用AVR Studio调试程序了!如图

楼主:
#ifndef _kkk_1602_h
#define _kkk_1602_h
#include <usart.h>
class My1602
{
#define rs_0 (PORTC&=~0x04)
#define rs_1 (PORTC|=0x04)
#define rw_0 (PORTC&=~0x02)
#define rw_1 (PORTC|=0x02)
#define e_0 (PORTC&=~0x01)
#define e_1 (PORTC|=0x01)
#define comdir    (DDRC)
#define datadir   (DDRB)
#define dataread (PINB)
#define datawrite (PORTB)
public:
        My1602()
        {
                hang=1;
                datadir=0xff;
                comdir|=0x07;
                datawrite=0x00;
                PORTC&=~0x07;
                for(int i=0;i<80;i++)
                {
                        buffer=0x20;
                }
                        _delay_ms(3);
                        write_cmd(0x38);
                        _delay_ms(1);
                        write_cmd(0x38);
                        _delay_ms(1);
                        write_cmd(0x0e);
                        _delay_ms(1);
                        write_cmd(0x06);
                        _delay_ms(1);
        }
        ~My1602()
        {
//                DDRD=0x00;
//                DDRB&=~0x07;
//                PORTD=0x00;
//                PORTB&=~0x07;
        }
        void clear(void)
        {
                        write_cmd(0x01);
                        _delay_us(10);
        }
        void setbuffer(const char *d)
        {
                int i;
                for(i=0;*d;i++,d++)
                {
                        buffer=*d;
                }
                for(;i<80;i++)
                {
                        buffer=' ';
                }
        }
        void showbuffer(void)
        {
                        write_cmd(0x01);
                        _delay_us(10);
                        for(int i=0;i<40;i++)
                        {
                                write_data(buffer);
                                _delay_us(10);
                        }
                        write_cmd(0x80+0x40);
                        for(int i=0;i<40;i++)
                        {
                                write_data(buffer[i+40]);
                                _delay_us(10);
                        }
        }
        int operator<<(int t)
        {
                char s[10];
                int2char(s,t);
                *this<<s;
                return t;
        }
        char * operator<<(char  *d)
        {
                char *t=d;
                while(*d)
                        {
                                if(*d=='\n')
                                {
                                        if(hang==1)
                                        {
                                                write_cmd(0xc0);
                                                hang=2;
                                        }
                                        else
                                        {
                                                write_cmd(0x80);
                                                hang=1;
                                        }
                                        d++;
                                        continue;
                                }
                                write_data(*d++);
                        }
                return t;
        }
        void left(void )
        {
                write_cmd(0x05);
                {
                        write_cmd(0x1c);
                        _delay_ms(300);
                }
        }
        void right(void)
        {
                write_cmd(0x05);
                {
                        write_cmd(0x18);
                        _delay_ms(300);
                }
        }
private:
        void write_cmd(unsigned char c)
        {
                rs_0;
                rw_0;
                datadir=0xff;
                datawrite=c;
                e_1;
                _delay_us(1);
                e_0;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
        {
                rs_1;
                rw_0;
                datawrite=d;
                e_1;
                _delay_us(1);
                e_0;
        }
        unsigned char buffer[80];
        unsigned char hang;
};
#endif

网友:
最近很忙,也抽时间学习钱能的C++课程。还没有入门呢。

网友(2010-06-05):
正在找这方面的。谢谢。

网友:
mark 一下,最近学习C++

网友(2011-01-26):
不知怎样下手呀
VC6.0支持WIN7吗?

网友:
最近开始从C转C++,顶lz
C写多了感觉一直在模仿C++,不如直接用C++得了
只要避开大开销的用法,效率还是和C差不多的。
对于FPGA来说,重负载的东西都写在IP核里了,CPU用来跑C++再合适不过了

网友:
这个可以学习下了

网友:
当时没试成功…

网友(2011-02-26):
找了很久的,最近一直学这个。。

网友:
ARDUINO实际上也是C++,不过它的类库做起来简单些

网友:
楼主 注意变量名不要一下英文一下拼音的

网友:
强人,这个思路非常新颖,要是常用的都弄个类库出来,编程就简单多了
不过对初学者来说,也会更难

网友(2011-07-10):
赶紧mark一下

网友:
强帖,正准备学习用C++编写AVR的,感觉C++有些方面简单点

网友(2012-01-26):
见识了,用C++ 写单片机程序 ,LZ 强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