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数据传输出错

楼主(2009-06-20):
我用两片75176做485通讯,不知道什么原因,传输的数据时不时的出错,发送0x7E接收的是0xFE,发送0x30接收的是0x70,时好时坏,不知是那儿的问题?再着,485输出口应该怎么接?有的线路是A接10K电阻到地、B接10K电阻到电源,有的线路是A、B各接10K电阻到电源,正确应该怎么接线?

网友:
也用75176做485通讯,a/b之间接了200 ohm电阻作阻抗匹配,没有上拉或下拉,通讯基本没出过问题,当然,距离不远,十几米

网友:
【1楼】 wateri

怎么用200欧姆?不是用120欧姆做匹配吗?

网友:
标准是120欧,看负载情况(节点数和线路长度)可增大或减小匹配电阻大小。

如果楼主是用两片单片机来控制就需要注意单片机的频率了,如果用的是内部RC,频率不能太高,通讯波特率也不能太高。

楼主:
睡了一晚上,早上再想想,问题终于找到了!两个CPU都是M16,都是用内部8M时钟,波特率是9600,本来波特率设置都是52,可两个CPU用的电压不同,一个是5V,一个是3.3V,所以可能实际频率就有差别。早上把5VCPU的波特率设置52不变,把3.3VCPU波特率设置改成51,通电调试就正常了。

网友(2014-10-13):
用UART通讯,使用内部RC,频率38400进行通讯,样件作为下位机接受到数据返回一组数据。所有样件都能接受到数据,但是大多数样件返回数据高八位数据出错,低八位数据一直正常,也有部分样件可以正常返回数据,求大神解释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