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ckyZhou PPM编码器开源专贴

楼主(2009-06-21):
1.首先说说编码器的作用

接收机输出的是标准舵机信号,从1个通道到8个通道不等。而MK需要的是一个混合的PPM信号,这个信号周期大约是20ms,里面编码

了8个舵机信号的信息(并不是简单地把8个舵机信号叠加)。
需要得到混合PPM信号有多种方法:
a.修改接收机,引出进入移位寄存器前的混合PPM信号
这个方法适合PPM接收机以及一部分PCM接收机和2.4g接收机,这个方法的特点是成本低,只需修改接收机就能取得混合信号。而缺点

是需要一定的DIY和焊接功底,此外并不是所有接收机都能取得接收机所有通道的混合信号(如futaba R617FS)
b.通过移位寄存器搭建电路
优点是适中,不需要改装接收机。而缺点是制作者需要能灵活运用数字电子技术。此外,此方法并不能得到一个能兼容所有接收机的

方案(因为不同接收机的时序不一样,脉冲宽度也有差异,甚至有些通道的时序是重合在一起的。
c.通过单片机以及中断来实现
优点是不需要改装接收机,即插即用,一个方案能支持所有接收机,系统的可升级性强,外部电路简单。缺点是成本相对贵一点。

2. 废话少说,贴出原理图

3. 紧接着上走线图

4. Hex文件

5. 源程序

6. 成品图

最后,如果大家有问题我会尽量回答(最近比较忙,可能回答速度比较慢)。 对于有需要的人,如果你有能力DIY,我鼓励你DIY,如果想拿来就用,我这里也有成品。需要的话可以旺旺联系Hello猪提。

网友:
顶。。。强顶!。。终于抢到沙发了。

网友:
大顶下..  等了好久了.

网友:
Cool! 阿莫给条裤子吧!

感谢 Ricky 分享。

网友:
顶一个.
感谢 Ricky 分享。

网友:
看一次,顶一次。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好顶的,四轴又个利器

网友:
咨询RickyZhou :

在bootload里面是不是有校正osccal = 8M的代码?

bootload的源代码是否能开源??

不能开源的话,讲解一下boot的原理普及一下也可以!谢谢了

网友:
to:Richyzhou:

您好,天地飞FT06C(直升机版)+ 接收机是否可以使用,谢谢。

网友:
看了论坛帖子才发现,原来MikroKopter4轴不改接收机不把输出通道合并的话不能使用,无奈本人编程才一年级,还需要多多学习,楼主的程序学习了,十分感谢!对于这个东西其实没必要用单片机,一片数字集成电路就解决了,芯片信号SN74HC4078,不用我多说,附上数据手册一看便知

楼主(2009-07-21):
【11楼】 czclg

你用示波器看看每个舵机通道的波形,再看看复合信号的波形就知道为什么要用单片机了。

然后你再找多几个不同牌子不同型号的接收机,再对比一下波形看看。 记得要接所有通读一起对比相位。

网友:
楼主不要介意,我只是提出用另一种方法来合成分离的PPM波形,毕竟用这个芯片合成波形比较廉价和简单,像接收机里用CD4015\74LS164的通杀,其他的接收机PPM单片机解码估计也应该没问题,(不是绝对,我这儿所用的接收都没问题,别的没试过)个人感觉从程序上单片机处理20MS的所有通道信号再同时输出不同通道的信号要比检测一个脉冲就输出一个脉冲麻烦的多,如果我写程序我会选择后者,至于PCM接收机,手头只有JR设备,测试正常,其它的没试过。至于11楼的帖子请楼主不要介意,我是工薪阶层,喜欢无线电,但有没有足够资金去搞,只要达到目的,当然是元件越便宜越好。哎!无线电!无线电!无限往里垫!

楼主:
【14楼】 czclg

并非介意,只是学术讨论,能把波形贴出来吗?

此外有个两个接收机你一定不行,就是FUTABA R617FS和R607FS,呵呵

楼主:
引用一张本网站的图如下 (a可以看作复合PPM, 而b, c,d,e是4个通道)
实在想不明白通过一个或门如何通过b,c,d,e 四个通道去实现复合PPM信号a。 请赐教

网友:
纯组合逻辑,鉴定完毕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顶了!感谢RickyZhou

网友:
今天分析一下【14楼】 czclg 的电路!

网友:
【14楼】 czclg

使用的74HC4078 是不能通吃所有接收机的!!!

已经证明过了。

rickyzhou的ppm encoder 的软件和硬件并非原创,也是rcfans里面转载的。

网友:
先顶RickyZhou

再提个小建议,再搞个SPI或I2C直接数字输出的小板
既然已经解析出各通道脉宽了,数值信号直接输出可能用处很多哦

网友(2009-08-24):
请问楼主 熔丝位这么没有呢

楼主:
to Make

"CKDIV8" 不选,其他默认

网友(2009-09-29):
【21楼】 rei1984
都说了,并非原创还COOL

网友:
在四轴不上建议加这么个物件,直接改一下接收机的电路即可(不过是连接一条线而已),这样做其实没有省事儿,却增加了四轴飞行时的重量,我还是愿意改电路。

网友:
【28楼】 cooleaf
积分:59
派别:
来自:
在四轴不上建议加这么个物件,直接改一下接收机的电路即可(不过是连接一条线而已),这样做其实没有省事儿,却增加了四轴飞行时的重量,我还是愿意改电路。

-------------------

呵呵~~上个futaba or JR的2.4G你就明白了。老外和国人都不是傻子……

网友:
请问这个帖子是在哪个群转的?

楼主:
【31楼】 bengzhu1hao

贴子是原创首发好不好? 我未在其他地方发过。 转载请注明ourdev.cn

网友:
【28楼】 cooleaf
积分:97
派别:
来自:
在四轴不上建议加这么个物件,直接改一下接收机的电路即可(不过是连接一条线而已),这样做其实没有省事儿,却增加了四轴飞行时的重量,我还是愿意改电路。
======================================================================

用示波器看波形。用这个波形非常漂亮。

网友(2010-03-12):
想问问RickyZhou,源程序是用那个编译器来编译?谢谢了!

网友(2010-08-05):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这个PPM解码板和控音频输出的PPM信号有什么区别,我适过用这个板子接到狗上可以玩模拟器,但是通过功放把他发射出去,用接收机却接收不到信号。

网友(2010-10-13):
这次拼板使用的就是rickyzhou的 ,确实很不错,再定定

网友:
mark一下 再向各位致敬 俺向你们致敬!

网友A(2010-11-16):
我今天把天地飞6教练口A的音频线引出来了,~~

用示波器测这个教练口的信号,看看是不是你要的:

如果你从接收上面引,例如CORONA 双转换锁相环6通道接收机的RP6D1,应该也从芯片上可以引出复合PPM信号吧

网友:
转动摇杆脉宽有变化: 6个通道,每个通道之间0.4ms间歇 每个通道0.6ms-1.1ms脉宽

网友:
楼上是反向PPM

网友(2011-03-04):
好东东,先mark一下,再仔细看.

网友(2011-05-11):
这个帖子讲PPM编码的 很不错! 有源码!
定~

网友(2011-07-16):
我倒是想做个控上的编码器,把遥控里的编码板换了,没液晶的加个液晶,电压检测等,加些个性功能!

网友(2011-10-07):
楼主可不可以把   “并不是简单地把8个舵机信号叠加”  这块重点说说啊?

网友:
好东西啊,终于有点理解PPM技术了,不过还没深入明白,没亲自测试过。谢谢楼主的分析和共享!

网友(2011-11-08):
有谁知道STM32如何捕获和处理PPM信号吗

网友(2012-02-13):
~!~感谢下,我照这个做了个,用来音频线飞模拟器~~~只是没法支持凤凰,遗憾~

网友(2012-06-04):
刚涉足PPM,还没搞清楚

网友:
您好,最近论坛更新,资料下不下来,能否把资料发到我的邮箱里,谢谢  abbxyz@163.com

网友:
有用,呵呵,下一步识别遥控器信号

网友(2012-10-17):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把天地飞6教练口A的音频线引出来了,~~

用示波器测这个教练口的信号,看看是不是你要的:

这个波形是怎么测出来的??用的什么软件 ?

网友:
最近也在做,遥控是2.4G,6通道。用STM8测脉宽,主控直接痛过I2C读取。

网友(2014-05-22):
加深理解ppm

网友(2016-09-12):
感谢分享,很罕见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