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让发射距离更远?

楼主(2009-06-21):
我做的音频发射接收,用的是FM发射接收芯片来做的,没有加功放,只能在10米左右正常接收
现在我想让距离做到30米-50米,大家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外围器件少,成本低点的.
厂家给我推荐的是用9018来做

网友:
1.采用定向室外收发天线;
2.接收机加装LNA;
3.加装发射机的功放。

楼主:
因为设计需求只能在发射时加功放,现在就是不确定加什么功放好些?

网友:
频率多少?

楼主:
76MHZ-108MHZ

网友:
这个频率似乎不光是板子问题,天线的长度和材质也极大影响发射距离,做过无限话筒的朋友都有体会,呵呵,1/4波长天线吧,1节5号电池的9018发射器,50米那是绝对没问题的,只是现在早就找不到那个东东了,多少年没碰了,哈哈。

楼主:
有没有满足要求的RF功率放大的芯片?我找到一个MAX2611,可电压不行,我这个是3.3v供电的.

网友:
3355的管子也可以,效果应该更好

无线话筒的电路做过好多过,没一个工作稳定的。建议用那个BA1404试试看

楼主:
有没有专门的芯片来做放大这块?

网友:
1。加装发射机的功放
2。加长发射天线,最好使用底部或是中部加感天线

专门的芯片?那你还不如就用BA1404来做好了

楼主:
用BA1404来做,我发现网上的说可以加RF功放芯片MAX2611或者MAX2650来增加距离,可我查了一下,这两个器件都是工作在5V的.BA1404是1-3V工作的嘞

网友:
一个9018就够了,调得好可以上百米,

网友:
我有个自己焊的BA1417的无线话筒, 锁相环的,很稳定。

楼主:
一个9018可以调那么远?

网友:
9018用1米天线,做100米肯定可以了,3355更好些。

用三极管和LC回路的无限话筒想稳定都难,瓷片电容的温漂就足够你烦恼了,要稳定用锁相环或者晶振的吧。手捏也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