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的图表功能怎么用啊?

楼主(2009-06-21):
各位.
proteus的各种图表怎么用啊?那里有相关的资料查得到?我打开的是一块空的,不象例子上那样有各种波形.

网友:
双击图表的绿条----点击左下角的"+" ----点Pribe P1:下拉箭头,选中探针项---点OK------点小人运行.

楼主:
我试了一下,但是还是不见如上图之波形出来

网友:
看看我的文件,如还不行,也可把你的文件传上来,我看看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54981.rar(文件大小:5K) (原文件名:ls393.rar)

楼主:
打不开,不过多谢,我再找找其它方面的原因.

网友:
试一试这种加探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