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写的 电阻阻值计算器 源码公开

楼主(2009-06-21):
玩DELPHI都有好几年了

初来这里, 发点东西

网友:
用这东西的真的是我不好说出口。
“黑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金银无”的意义只需要几分钟就能把顺序背下来。不知道这个软件的意义上什么。

网友:
“黑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金银无”

如果你不经常用电阻,你就记不住。

调试几次板子,基本上就记住了

网友:
没多大意义,只要看熟是很容易记住的,也不住写在哪看一下就行了,没必要用这东西。
看一个电阻还得开电脑,还得点好几下。

网友:
另外标贴不用这个了

楼主:
你们熟悉当然没问题

对于新手就有用了

网友:
新手们:花点时间,花点力气,把这十几个数字序列背出来吧.

比如:红橙黄绿蓝紫,就是彩虹的前6种颜色的序列,然后,在加上前后的几个,多背几便就下来了.

网友:
现在基本都贴片了,背这个也没多少用了,以前记过现在都忘记了。

网友(2009-07-24):
这类小软件有时是比较有作用的。

由于源码公开,COOL !

网友(2011-01-19):
棕红橙黄绿 蓝紫灰白黑
————— —————
12345 67890

网友(2011-04-01):
加 语音识别吧,这样 比较快。。
点来点去的, 还不如背一下,很多人一眼就看出来电阻值。

网友:
其实很多时候还是要用表量的, 不知道是否电阻厂家颜色钱的有问题还是我有色弱, 有很多电阻的棕和红我分不出来, 还有一部份电阻可以从两边读的, 但是阻值却不一样

网友(2011-05-17):
电阻直接用贴片~~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