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下面 汇编程序的模板请教

楼主(2009-06-21):
想编一个汇编程序,新建一个工程,加入默认的startup.s,

根据个人理解,之所以能够在CRT初始化以后,跳到main函数开始执行,是因为下面代码
        EXPORT  Reset_Handler
Reset_Handler
        IMPORT  __main
        LDR     R0, =__main
        BX      R0
(前提是 Reset_Handler放到了vector 数组的第二个位置上面)。

所以我就自己岁便建了一个aa.s文件,编辑内容如下

EXPORT main
main
  B main
end

编译以后提示
abc.s(1): error: A1163E: Unknown opcode _main , expecting opcode or Macro
abc.s(2): error: A1355U: A Label was found which was in no AREA

怎么理解这两个错误呢,没有搜到什么合理的解释在网上。

如果用汇编编写程序,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模板呢。

看了一下zlg提供的os_cpu_a.asm,在汇编程序前面多了以下的声明,
        AREA    UCOSII_ASM, CODE, READONLY
        THUMB
       //asm code

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呢?

为什么需要上面的声明呢?换句话说,为什么C语言的函数就不需要类似的声明呢?

感谢各位回答?

原来用51的时候,感觉对keil的理解主要通过C51和A51两个文档?

现在用cortex-m3,对keil的理解主要要看什么东西呢?

感谢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__main的出口是main, 如果你不使用__main,自然也不能使用main,这是ADS和KEIL的默认设定。将main改为Main或其它名字就可。当然这样并没有进行C库的初始化。

AREA    UCOSII_ASM, CODE, READONLY
是声明一个段,段名是UCOSII_ASM,CODE表示代码段,READONLY表示只读属性。

为什么需要上面的声明呢?
因为链接器是以段为单位作链接的,用汇编时需声明一个段,供链接器使用。而在C中编译器会自动将C文件适当拆成一个个段,这样链接器就可以链接了。

AREA为汇编的特定语法,C不可以用。

个人理解

楼主:
感谢 dzqqqq 的解释哈,终于有人说话了。

敢情是不能用main这个关键字,是么。

如果改成了其他的名字,比如说start,是不是还要一个类似于上面的段的声明。

AREA    aaa, CODE, READONLY

start B start

这样是不是就没问题了。

网友:
是。
如果start 是在C中的函数名,需要用IMPROT引入。
比如:
    PRESERVE8  ;//堆栈以8字节对齐
    IMPORT start
    AREA    aaa, CODE, READONLY
RESET
    ldr pc,=start

楼主:
感谢dzqqqq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