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T-660中文短波数据传输终端,这个是什么东东啊?

楼主(2009-06-21):
如下图,是把语音通过单片机转为RS232再传到电台发送出去的吗?那样子RS232的速率够吗?

网友:
很老的东西,没啥研究价值,对相应的电台感兴趣

楼主:
就只有这个~没有相应电台。这个是把语音通过单片机处理然后通过RS232送到电台发送吗?

网友:
我觉得就是发发文字。语音直接走语音通道的。乱猜的。

楼主:
那你们看一下后面的接口,一个是接电台,是RS232的吧?一个是接打印机是并口,另一个SP是Speark,应该是外接音箱。还有里面也有AD芯片。

网友:
看到图片上的话筒插座线都跑左边去了。左边没有看到AD
左边那个是DB-9针的接口。不一定是RS232嘛。
我觉得那个口里有数据线也有音频线

网友:
从手边的电台说明书里挖了两个图。
我觉得这个就相当于那个TNC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