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R的72频率接收机---RS10DS 或 RS77S,如何改造输出适合四轴使用的PPM信号呢?

楼主(2009-06-22):
如题,先谢谢了!

楼主:
机架已完成,飞控板和电调已接上,就差接收机没有解决了。

钓鱼竿和玻纤板制作的机架 (原文件名:0615_225417_resize.jpg)

模友GL516制作的飞控板和电调,在此特意感谢! (原文件名:IMG_0908_resize.jpg)

网友:
JR的72频率接收机---RS10DS 或 RS77S,如何改造输出适合四轴使用的PPM信号呢?

有示波器的话,量一下就知道哪跟是ppm sum信号了。

如果是pcm编码的话,可以用rickyzhou的接收板子进行解码后再编码

网友A:
【2楼】 rei1984

1. 如果是ppm,应该可以找到混合信号,可以diy引出, 但必须注意输出电平,有的jr接收机输出电平不够,需要自己diy放大电路。
2. 如果是pcm/2.4g/或者你懒得改装,可以根据我的开元资料自己制作编码器
3. 当然,你也可以购买现成的编码器。请留意我的签名。

楼主:
多谢二位回答!

网友:
应该是PCM 用RickyZhou 的编码器就对了

网友:
呵呵。。请详细查阅下你接收机的资料。。下面是给你搜寻到的。仅供参考!

  技术参数:

--------------------------------------------------------------------------------

产品名称:72Mhz JR SPCM 10通道变频接收机 RS10DS
厂家编号:RS10DS

●频段:72MHz
●型号:10通道二次变频PCM接收机
●适用于PCM发射机(SPCM模式)
●灵敏度:5uV/m
●选择性:8Khz/50dB
●变频方式:自动扫频
●重量:32g
●尺寸:16x38x53mm
包含:
1 x 72Mhz JR SPCM 10通道变频接收机 RS10DS

~~~~~~~~~~~~~~~~~~~~~~~~~~~~~~~~~~~~~~~~~~~~~~~
看了上面的描述还真有可能是PCM的接收机。。或者你干脆上个图片上来。

楼主:
对,是SPCM 和PCM二种可选模式。

二种

网友(2013-02-04):
引用 网友A:
【2楼】 rei1984

1. 如果是ppm,应该可以找到混合信号,可以diy引出, 但必须注意输出电平,有的jr接收 ...

请问2。4G不能引出PPM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