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挂式磁悬浮:3503/ATMEGA88V/增量式PID/PWM输出/(实验中,先上效果图)

楼主(2009-06-22):
一直在关注论坛的磁悬浮项目,打算看,不动手。偶然间看到一个DC12V的电磁水阀,便有了以下这个东东。手机拍照,大家凑活看。

悬浮效果 (原文件名:0001.jpg)

控制电路板 (原文件名:0002.jpg)

注明:控制电路板是为自己试验做的,上面有很多多余的东西(IRF630输出(手头没有功率大的三极管),串口电平转换电路,留出一个用于无线传电的接口),电路也是想到那焊到那,没有电路图。实际应用只需要一个AD脚接3503,一个PWM脚接三极管就可以了。实验完成后我会将资料整理上来。

网友:
xingcn 星尘 果然出手不凡。老头早有预测,(老黄牛可以作证)终于等到。

网友:
出手不凡~

我需要努力~

网友:
实际应用只需要一个AD脚接3503,一个PWM脚接三极管就可以了。

-----------------------------

好呀!这点和我想的一样!

网友:
建议LZ可以尝试一下做个上推的.
不知LZ有这个愿望否?

楼主:
回楼上:做这个也是便于自己学习自动化方面的控制算法,比较各种不同控制的效果。并不是为了浮起来(为了浮起来,模拟电路就可以了)。所以也不打算玩上推式磁悬浮。

网友:
【5楼】 xingcn 星尘

能公开部分代码吗?想参考下你的设计思路!

网友(2009-11-04):
请问楼主:DC12V的电磁水阀线圈大概是什么线径,大概有多少圈?线圈的铁芯是采用了原线圈铁芯还是用的永磁,或是两者兼有?

楼主:
做出了效果就没再继续玩了,由于这种结构很难得到准确距离(能力有限),所以程序也做不下去。程序用了一个PID控制,由于得不到准确距离,无法控制磁铁上下浮动,只能悬停。当PID调节时,电磁场的变化速度比磁铁快,从两个磁场中分离出其中一个磁场强度我也没思路,因此我的能力也只能做到一个悬停位置。电磁阀的线径和圈数不清楚,是一体化封装的,铁芯是捡了一段钢筋让车床加工的。

网友:
谢谢楼主回应!
    是啊,感觉这个算法的难点在于:传感器受到线圈、上方永磁(如果有的话),以及下方悬浮永磁三方的影响,三者作用如果只得到一个3503的感应电压,似乎难以区分。
    近日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准备做一个楼主这样的,目标是“可控制悬停高度”,或者目标再定高一点“做简单的轴向来回运动,并可控来回运动的速度”。
    还是担心:一般线圈的力度与永磁相比,总是过于苍白……

网友:
星尘:请加我的QQ215886,有机会想向你请教下PID控制。

网友(2010-06-02):
楼主多发点资料,在下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