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10和c2430能够通讯吗?

楼主(2009-06-22):
cc2510和c2430能够通讯吗?

网友:
当然能啦。。

网友:
不能。2430是zigbee,qpsk+dss,2510是普通的fsk调制。所以无可能。
以上有误请指正。thanks!

网友:
按照IEEE在物理层的规范,ZigBee在不同的工作频段下调制方式、信道、信道间隔是不一样的,2.4G时是O-QPSK、915M及860M均是BPSK及DSSS。

网友(2011-09-25):
可以的,只要按照ZigBee2006或ZigBee2007(cc2530)协议,注意地址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