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机方案

楼主(2009-06-22):
我现在有一个项目,有部分是负责电机的转动,电机在0-90之间转动,但是在0度与90度的位置电机必须停止,这个角度是相对水平面的,这个角度并且必须精确,我现在控制部分问题都不大,主要是角度测试这块拿不准,大伙能不能讨论一下.

网友:
用的什么电机?步进还是直流?

楼主:
电机现在还没有确定,考虑到体积与力度的问题,优先选择直流电机,我这个是用在大厦上面的,要考虑维护问题.

网友:
必须要有一个光感在0度位置。然后让他转一圈看要多长时间。

楼主:
控制时间我觉得不够科学,因为电机用久后转速会变小,这个问题得考虑,您说呢?您说的光感能提纲型号吗?

网友:
楼主也是追星一族?

网友:
你的应用要求说的不清楚,电机的相对负载是个很大的影响因素。如果负载很小,电机能马上制动静止,那就在0,90度位置安装传感器,微动开关,红外等等都可以,反正是到了就停下来。如果负载相对很大,那就设计到提前制动的问题,那一般要码盘和电流传感器,电流环,速度环,位置环PID控制,那就是典型的伺服概念。总之,要做些试验看看了。

楼主:
7楼的先生说的很专业,我对自动化这块比较陌生,只是现在有这个项目要做就由不得自己了,我想的方案也是在0与90度安装传感器,但是什么传感器现在拿不准,微动开关您能不能给一个型号.谢谢.红外在户外我怕不够稳定.

网友:
微动开关我手头上暂时也没有,你可以到电子市场上转转,关键是根据你的安装条件选择适当尺寸。只要电机运动到那里,触动微动开关的簧片就可以了。

楼主:
我在baidu上找了一家,要他给资料,奇怪那个业务人不给我

楼主:
微动开关能不能做到防水这个问题有上网查了一下,好象不好做到.

网友:
给楼主支招:用旋转变压器很好的哦.

楼主:
我在网上查了,原理上可以,他的工作电压是交流的吧!如果是交流就用点麻烦,我希望检测方式的工作电压是直流的,最好是5V,12V,24V,或者36V.

楼主:
大伙给我支招啊

网友:
或者用磁钢+霍尔,到位置时检测到霍尔信号变换就行了

网友:
或者用接近开关,6-36V电压的,很方面

网友:
用限位开关可能行吧http://baike.baidu.com/view/630051.htm
要是精确控制位置无超调就只能 用自控里的知识了 就像7楼说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