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双MIC电路能否抑制掉环境的背景噪音?

楼主(2009-06-22):
如题,这个电路能否抑制掉环境的背景噪音?经过测试当两个MIC距离很近时(约2-3cm),能够较明显的抑制环境和电路本身的噪声,距离远了就不行了。问题1、当两个mic距离很近时,环境噪音抑制掉了,说话声也应该受抑制呀!但是说话声听得很清晰。2、另外发现这个电路在10KHz左右会产生噪音,应该是差动运放减两个mic背景产生的,后级准备采用5KHz的低通滤掉,只保留说话声。大家看看可以不?

网友:
在某CDMA手机方案中,有两个MIC,背靠背,一个在正面,一个在反面,能够非常好的滤除环境噪音。因为人说话时不可能同时对着两个MIC。
10Khz高于语音频率,可以直接使用低通滤掉。

网友:
配对 mic 先,  再加块档板

        电路设计很成熟了, 模拟的, 数码的都有

楼主:
楼上可否提供一些成熟设计的电路?谢谢!

网友(2009-08-19):
苹果猫说得很好······

网友:
电路好像不用这么复杂,在一个运放的正负端分别接一路MIC就可以,以前在书上看过,没实际做

网友(2009-11-01):
你这个是滤掉电源的噪音还是环境的噪音啊。要是环境的应该是mic背对背的。如果是平行并排的话,应该能滤掉些电源的噪音吧。

网友:
声音的声压是呈现球星向外散射的。既然是环境噪音那么就是说声源离mic很远,也就是当两个mic背对靠的很近的时候噪声的能量差不多,正好极性相反。但是我们说话的时候都是离一个mic比较近,那么这两个mic的声压会差很多,所以这个声音会被放大。

网友:
好像在某一年的电子报上看到过这个设计。

网友:
最近也在了解这个,找到一个ic,楼主看看是否合适MC34018

网友:
晚上做了一个实验,距离远了效果不明显。
1、两个咪头的型号必须要一样,一个对着语音方向,一个反方向
2、本底噪音比我原来的MIC放大电路来的明显
3、中频提升比较明显,对环境噪音抑制不明显。

我是用单电源9V给AD623供电的,图纸上的R89由原来的100K改成225.
请大家给个改进意见。谢谢

楼主:
我实验的时候效果非常好,当两个MIC距离很近时(约2-3cm),能够较明显的抑制环境和电路本身的噪声,本底噪音基本听不到,声音非常干净。AD623是差动运放,两个输入端同相的信号都可以抑制掉。

网友:
您做测试时候两只MIC的位置是如何放的,说话时嘴和MIC的距离又是多少?
不知道可否请教楼主,我的email:anyseng@sina.com,可以留个联系方式给我好吗!

楼主:
两个MIC要离的很近和是否背靠背没有关系,两个MIC的偏置和前置放大倍数要一样,这样AD623差动运放的两个输入端进入的背景噪声就差不多可以进行抵消。和说话时嘴离MIC多远没有关系,我测试时可以清楚的听到4-5m远的声音。但是由于差动放大的原因会引起高频噪声的增加,若只是语音的话,后级需要低通滤波滤掉。email:sy_lixinliang#hotmail.com,把#换成@
或者选用富迪科技的FM1073V23芯片,网址http://www.fortemedia.com

网友:
【20楼】 motion_ctrl:根据你的结果,我发现这个事情很有趣了,想关心一下你的电路总体增益是多少,如果是这样的差动运放,是否背景噪音很小,听起来很干净呢?你说当使用两个MIC并排时,能清楚的听到4~5m远的声音,那这个方案可以很好的进行环境拾音。我现在面临一个难题就是一个高增益的MIC拾音电路,需要和GSM模块在一个PCB上工作,目前电路噪音不大,但是GSM系统那个217Hz的TDMA时隙噪音比较大,都是从空间辐射感应的,不知道这个信号相对于两路输入是否相位完全一致,是否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除。而MIC环境拾音可以考虑一路的MIC不装。

楼主:
两个MIC前置放大225倍,AD623差动放大2倍。LMC660是一个低成本4通道轨到轨运放,用做双通道前置放大较合适,电气参数基本相同,电气噪声可以被AD623滤掉。TDMA时隙噪音能否滤掉需要测试,如果用于环境拾音两个MIC都要装且要距离很近,否则环境和电气噪音较大。

网友:
如果用于环境拾音两个MIC都要装且要距离很近,否则环境和电气噪音较大。

问题就在这里:623的作用是要抑制相同成分的噪音。两个MIC距离远了,声音的方向和矢量就变了,噪音就很难抵消,语音得以放大。两个MIC距离很近,这时候抑制环境噪音很好,只有说话的人和MIC很近时候623才可以差分出不同矢量的语音得以放大输出,如果说话的人离MIC远了,两个MIC拾取的音源基本上是一样的,等同于是同样的环境信号,要被623抑制只剩下一点高音的成分输出。这时候的声音明显失真,音量明显偏小。
楼上用的是什么办法来滤除10K以上的信号,能给个图纸介绍一下吗?

网友:
楼主已经给你发邮件了,请查收一下。

楼主:
4阶5KHz低通滤波 (原文件名:无标题1.jpg)

楼主:
这个双MIC电路虽然有效果,但是也有23楼所说的缺点。现在正在把目光投向富迪科技的FM1093语音处理芯片。网址:http://www.fortemedia.com.cn/products/fm1093.htm
FM1093 语音处理器概述
FM1093 是一个集成了语音处理平台的数字信号处理器. 通过捆绑的 V33 回声消除/噪声抑制软件, FM1093(V33) 适合于下列三种应用:

VoIP 电话/视频会议电话: FM1093(V33) 支持16KHz采样的 回声消除以支持宽频带音频能力. 达到16KHz 输入采样速率而支持8KHz 或 16KHz 输出(7KHz 宽带音频)
便携式免提(m麦克风和喇叭集成在同一壳体内): 富迪科技的专利申请中的超取样技术,在麦克风16KHz的采样输入时提供出色的全双工.
分体式车载免提: 采用迷你麦克风阵列 FM1093(V33)提供拾音束形成能力抑制非稳态噪声, 在噪声环境下保证语音质量.
FM1093(V33) 两种配置的阵列麦克风

单指向-全指向配置: 这种配置提供拾音束形成能力,抑制非稳定噪声达到 20dB. 关于拾音束形成形的详细介绍,请参照富迪科技公司的白皮书.

全指向-全指向配置: 这种配置提供用不具有拾音束形成功能的会议模式.
两种配置完成 60dB 声学回声消除,13-18dB 稳态噪声抑制处理非线性回声. 采用专利申请中的 SAM 超取样技术, 在低信号回声比的情况下,为使用便携式免提的会议提供首屈一指的全双工性能.

FM1093 集成了数字信号处理器, 多媒体数字信号编解码器, 随机存储器和数字接口 (I2C, UART, 串行端口, 与外部FLASH,输入/输出接口), 模拟接口(2 麦克风输入, 线路输出, 线路输入, 和喇叭输出). 由于没有你内嵌软件,所以需要外部FLASH绑定SAM V33 软件.

V33 软件特色

抑制稳态噪声达到18dB 和非稳定噪声达到 20dB 提高声音质量和识别率
支持两种配置的阵列麦克风. 单指向-全指向配置提供拾音束形成能力(角度100 度), 全指向-全指向配置消除非线性回声,改善双工.
专利申请中的 SAM 超取样技术提供超级双工
差分输入/输出 最小化射频干扰和白噪声
AS3NLF (自适应步长子带归一化最小均方算法和非线性滤波器) 达到极其出色的声学回声消除性能: 52dB到 60dB
专门的非线性回声消除处理抑制非线性回声
侧音消除(25dB 到 35dB)
通过一个可选的SHI (串行主机接口) 或 UART口定制编程
串行端口支持 A-律(8位), u-律(8位), 13 符号扩展, 13 位零位填充,和16位PCM 模式
噪声抑制收敛时间: 1-2 秒
回声收敛时间: <30mS.
麦克风到线路输出(line_out)处理延时 : ~28mS
复位到信号输出时间: ~150mS
线路输出5段均衡増益可调
喇叭输出(speaker_out) 动态范围控制达到最好的线性
硬件特色

高集成度 (数字信号处理器, 3通道模/数转换和2通道数/模转换, 随机存储器) 小型封装
差分输入/输出 麦克风输入, 线路输出, 喇叭输出, 线路输出.
3 通道模/数转换, 16KHz 取样率, 78dB 信噪比.
2 通道数/模转换, 8KHz 或 16KHz 取样率, 78db 信噪比.
可编程增益控制麦克风输入 (mic_in), 线路输入(line_in), 线路输出(line_out), 和喇叭输出.
数据从串行接口下载 (SST 和ST)
UART 或串行主机接口和外部主机通讯
串行端口可以传送数字语音数据或用于蓝牙控制
48-pin LQFP 封装
芯片框图

SAM  超取样技术

Echo Separation Technology Significantly Enhance Full Duplex
Microphone Input (16KHz) With Higher Sample Rate Than Line Input (8KHz)

Beam-forming Polar Pattern

网友:
楼主,富迪的成本是不便宜的。而且先前也与他们的工程师沟通过,如果做近场环境降噪说实在的你的电路效果还好,远场的话富迪效果也不好。

楼主:
又找到一个国产的降噪音芯片ZY1421,网址http://zyyinc.com/html/zyy.htm

楼主:
从介绍来看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国产的芯片实在是不敢用在产品上,特别是面向全球销售的产品。不知tyfg有什么好建议,以上就是目前我全部的研究资料了!

网友:
ZY1421  我查了一下专利号,也就是你所提的差分抑制噪音技术做的一个改进电路,估计没有宣传中的效果。
上次我和韩国公司有过联系,讨论了一些问题。不知道楼主做那些方面的应用。你把需求说出来,我看有没有好的产品可以介绍给你。

网友:
国半有这样的现成的芯片,

http://www.national.com/pf/LM/LMV1090.html#Overview

网友:
好东西  网络电话上需要这个

网友:
上午联系了一下这家公司,http://zyyinc.com/html/zyy.htm 。咨询了zy1421,探讨中发现,这个东西和国半的LMV1088差远了。想用还要签订协议之类的东西。

网友(2010-12-12):
据称IPHONE手机的降噪是用算法实现的。。

网友(2011-10-10):
双MIC抑制环境背景噪音,顶

网友(2012-05-30):
mark,以前有用过DSP处理的。

网友:
收藏,有空研究

网友(2012-07-25):
最近在做这个,给楼主邮箱发邮件了,请查阅一下。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

网友:
这个电路模式最早用在坦克车内乘员对讲系统

网友:
问题。。。。 降噪。。。。

网友:
30楼的资料很全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MIC要离的很近和是否背靠背没有关系,两个MIC的偏置和前置放大倍数要一样,这样AD623差动运放的两个输 ...

我手机就是俩麦克疯设计的,很炒的环境下对方听不到我这边的噪声。

网友(2012-10-24):
车载语音降噪大佬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MARK

网友:
好贴,标记一下

网友(2014-07-23):
MARK,改天做一个看看效果。

网友:
MARK MIC降噪处理

网友(2014-09-09):
改天搭个电路看看效果。

网友:
mark 记号一下先

网友:
有空搭个电路试一下

网友(2015-08-19):
很好的电路,苦苦寻找中

网友(2017-02-28):
好资料,正研究双MIC的降噪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可否提供一些成熟设计的电路?谢谢!

楼主还在做个降噪吗?
可否交流交流

网友(2019-02-18):
mark紀錄一下

网友:
mark 最近正好用

网友:
双MIC的降噪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