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众位的磁悬浮线圈都没加铁芯,我想知道如果加了会怎样?本人实验不方便,请大侠们指教

楼主(2009-06-22):
按照我的理解,产生的磁场应该和线圈匝数,流过的电流成正比,如果有线圈有铁芯是不是可以在相同的匝数下用较低的电流产生一个满意的磁场?或者如果上拉式的磁悬浮有铁芯不容易控制?请指教。

网友:
请参考■从“烧结型铷铁硼的磁性能参数表”中学一些磁的基础知识【1楼】        回到“浅水区”
     B = μ * I * N / l      μ  磁导率;I  电流强度;N 线圈匝数;l 磁路长度
有铁芯,磁导率 μ 加大了,当然 B 也变大了。

我现在并无实践经验,你的问题可能要请干过的人来回答。

楼主:
老头,谢谢你啦,还是你好。

网友:
个人理解:有铁芯的线圈对于瞬间加上的电压呈现一个大的阻抗,而空芯线圈则没有这个问题。这是否会影响控制特性,本人没有做试验。

网友:
【3楼】 dd123

感抗还是小事,永磁体对铁心的磁化作用,使两者相吸,这个才麻烦。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楼主:
咕唧霖你好:
【3楼】 dd123

感抗还是小事,永磁体对铁心的磁化作用,使两者相吸,这个才麻烦。

相吸就相吸呗,为何麻烦?如果铁芯磁化,是不是还可以省电?或者磁化后要频繁调节参数?请赐教。

网友:
吸过了头,就失控了,所以稳定范围很小,不容易控制,放也会很难放,用H桥又比较复杂。
省电是省,如果做H桥,理论上耗电可以无限接近于0,实际上电流也可以做到比较小,就是设计调试比较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