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项目的信号发生器到货,最后我们选择的是安捷伦20M的任意波形发生器:Agilent 332

楼主(2009-06-22):
这台信号发生器, 安捷伦网站用了三个“最”字描述它:

Agilent 33220A 是安捷伦最畅销的函数发生器,具有出色的函数和波形性能。它可提供 11 种标准波形以及脉冲和任意波形,是同类产品中频率最稳定、失真最小的函数发生器。  详情请参考安捷伦的官方网站: 点击查看.

安捷伦原属于HP公司, 2000年后独立出来。 安捷伦的信号发生器的在业界质量公认是第一位的 (相信没有人有意见)。

这台发生器的国内市场价格是23000元人民币。

迟些我会用实验,展示这台可以产生64K深度的任意波形发生器的强悍。

这台信号发生器参与雕刻机的第一个测试项目,是产生步进电机驱动器需要的波形,以评估驱动器的性能。 这个测试很快进行。

网友:
沙发~~~

好厚一本说明书~

公司这网~半天图才全出来~

网友:
跟我们公司的一台长样子的差不多

楼主:
我们论坛不少网友的公司,是使用 Agilent/HP 33210A , 最高频率是10M的。 我们这一台最高频率是20M。

网友:
晕阿,看来现在主流的仪表都不带串口了。

网友:
一个字

   拆!!!

网友:
有钱人用的东西!

网友:
加工中心有了。。。。。。。。
示波器也有了,信号发生器也有了,还缺什么呢!
这个雕刻机可不简单,硬是将机电一体化的设备都给整齐了,厉害!要是楼主的公司上市了,我把裤头当了也要买你的股票。

楼主:
【8楼】 zglgoon 笑梦然
-----------------------
我们网站的最终目标,本来就不是仅限于雕刻机 :)

机电一体化,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网友:
阿莫什么时候上个拆解图啊,最期待是这个,哈哈

楼主:
这台机有封条的, 拆开后就失去保修资格了。所以,在保修期内应该不会拆 :)

网友:
估计莫老板硬是要搞个“宝马实验室”

楼主:
我是想要一个纯正的信号源。

这样,比如我们准备测试的步进电机参数,用它的脉冲输出给步进驱动器。这样就排除了脉冲质量不行的问题。

我们的数据也更具说服力。

这也是我坚持采购 TEK 示波器的原因。

网友:
看了这贴真惭愧,自己常年把实验室的好东西放着不利用起来学习,仔细想来宝贝真不少,趁着没毕业的时候,赶快都要玩起来!

网友:
33210A才8K深度,33220A/33250A就是64K的
另外这类仪器输出带负载能力差输出电流少,所以,负载阻抗不能太少,不然波形失真厉害

楼主(2009-07-27):
现在估计没有人质疑这台机大材小用了。

它已经成为我们最重要的一台仪器之一。在步进电机测试、逻辑分析仪测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网友:
这个东西,我在大学里做过,其实原理很简单就是DDS,频率稳定度要做好不难,搞个温度补偿晶振当标准就行,只有频谱纯度稍微有点难度,一般只能能做到40dB

楼主:
如果你能做出安捷伦的质量,也能在市场上卖2万元 :)

什么东东都没有难度,但要做出安捷伦的质量,就算是整个中国的科技力量集合起来,也不一定成功。

网友:
20M的函数信号发生器指标很低的,中国最少估计有超过20家的企业能做出来。说实话的确没有哪一家比安捷伦做的好,不过原因大家都知道,2000¥做出来的东西再好能超过2000$做出来的东西?

楼主:
【21楼】 newbier
20M的函数信号发生器指标很低的,中国最少估计有超过20家的企业能做出来。 说实话的确没有哪一家比安捷伦做的好,不过原因大家都知道,2000¥做出来的东西再好能超过2000$做出来的东西?
-------------------------------
你让他们也用2万元做出来吧。估计质量仍远不能达到安捷伦的水平。

所以,不要轻易说什么什么简单。 自己做不到的事,就不要说简单。

很多人说我们网站的雕刻机简单。但国内没有第二家能做出我们的水平。欢迎以实际的产品反驳我这句话。

正如一提到拍摄,大部分人口里都是天下无敌。但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那一个网友的拍摄的电子零件能超过我们网站的水平。

网友:
哈哈!拍摄还要在进步啊!电子产业说真的没几个太在意这个的,重要是思想重视问题!
不过建议去看看有关散热器的产品图片,那个叫赞啊~~~

楼主:
【23楼】 OP.Z
哈哈!拍摄还要在进步啊!电子产业说真的没几个太在意这个的,重要是思想重视问题!
不过建议去看看有关散热器的产品图片,那个叫赞啊~~~
------------------
散热片反而是比较好拍的。我们的A3977的图片就有散热片,效果很好。而且是用我的旧设备拍的。

网友:
好少网友能有你这样的招拍摄设备吧。

楼主:
【25楼】 psocfans
好少网友能有你这样的招拍摄设备吧。
--------------------------------------
有趣的是:每次我购买新的拍摄器材时,总是招来冷嘲热讽,说没有必要的。

网友:
封条拿个热吹风吹一下 可以揭开的

网友:
标着同样的指标:

一个是能用的东西,一个是好用的东西,当然喜欢好用的。

就像都是女人:

一个是芙蓉JJ,一个是刘亦菲,当然喜欢刘亦菲。

网友:
to  【20楼】 armok 阿莫

如果你能做出安捷伦的质量,也能在市场上卖2万元 :)

什么东东都没有难度,但要做出安捷伦的质量,就算是整个中国的科技力量集合起来,也不一定成功。

---------------------------------------------------

此话有些偏激了吧?为什么6,7十年代的自行车,缝纫机到现在都还能使用,而现在的东西三天两头出问题?
并不是中国人不行,而是现在大家都太浮躁,只注重眼前利益。当然现在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必须注重眼前利益,因为如果我没有眼前的利益,我可能都没有明天。所以大家都只能拼命压缩成本,不惜降低质量。当然造成现在这种状况的原因已经超出了本站的讨论范围,不知道如果过多讨论会不会给本站带来麻烦。
华为是思科重要的竞争对手,我相信如果哪天任老板决定做仪器仪表生意,也能是安结伦,泰克的重要竞争对手。能做到华为那样的公司,中国少之又少。那也是在任老板的准军事化管理下做出来的。

楼主:
【29楼】 3dg12
---------------------
做出来再说吧。

中国有太多的人:说起来天下无敌,做起来有心无力。

网友:
确实这样的人太多了,但你也不能否认华为今天的成就吧?

楼主:
【31楼】 3dg12
确实这样的人太多了,但你也不能否认华为今天的成就吧?
--------------------------------
在做出来之前,任何的推测也只是假设。
华为的网络设备做得不错,但不表明,它能转行到测量仪器上。两个完全不同的行业。

当然,可以肯定一点的是:华为会比其它公司更有希望,但是否能达到安捷伦的高度, 我觉得不容乐观。

网友:
“就算是整个中国的科技力量集合起来”此假设太大,所以此命题也不是你我等人能讨论出来的。

楼主:
【33楼】 3dg12
“就算是整个中国的科技力量集合起来”此假设太大,所以此命题也不是你我等人能讨论出来的。
--------------------
所以,停止讨论吧。你就当作我吹水好了。

只要没有国内厂商能搞出AGILENT的水平,我的“吹水”仍是正确的,仍不叫“吹牛”。

网友(2011-01-11):
AGILENT这个33220A我用过,确实货真价实。
我做精密仪器,对信号源要求很高,先后试过几款,包括国内所谓的超低失真低频信号源,到手里面一用才知道是笑话,确实国内的很多仪器指标吹嘘的太多,并且楼上有说DDS好做的怕是学生吧,还不知道要达到33220A这款的指标不是懂原理就成的,尤其是在低频低电平比如0.1Hz 10mV 1M欧负载下,幅度平坦度以及频率的精度国内仪器有点惨不忍睹,而33220A表现不错。 我做的精密采集模块用33220A做线性回归测试相关系数很轻松就到0.9999999这个级别,老外的东西指标就是厚道,不掺假。
不过33220A还是不能满足要求,最小峰峰值只能到10mV,现在用的是33521A,这个更强一些,能下探到1mV,正弦波幅度重现性初步测试应该在十万分之一的级别。

网友(2011-08-02):
啊莫站长你好:我这边只看到机子,电源线,和输出线都要去找。说明书是和配置的光盘软件更不用说还有在。使用说明书中文版有没有电子挡,希望能共享一份出来,那些光盘软件也希望共享!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啊莫站长你好:我这边只看到机子,电源线,和输出线都要去找。说明书是和配置的光盘软件更不用说还有在。使用说明书中文版有没有电子挡,希望能共享一份出来,那些光盘软件也希望共享!谢谢!
到安捷伦网站下载吧,应该能找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