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片单片机无线通信方式的选择?~~

楼主(2009-06-22):
两片单片机,互相通信,但不能是有线的方式,距离很近,甚至可以紧挨着。通信速率没什么要求,10Kbps足矣。大家有什么好建议?我的初步设想是用红外,大家觉得可行么?或者有什么别的方式?主要是成本要低,最好不用复杂的,庞大的通信模块的

网友:
淘宝超值里有个NRF2401AG,8元5 接口做好就能用 不算庞大的通讯模块吧~~

网友:
主流短距离无线技术介绍及应用指南
http://shop35079098.taobao.com/shop/xshop/wui_page-15620063.htm

网友:
请一楼的朋友说一个你介绍的东东怎么用,谢谢,想买个自己玩玩
有资料的话,请给我发一下,非常感谢iemhm@yahoo.com.cn

网友:
距离近的话用红外就可以啦,成本很低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