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啊!!

楼主(2009-06-22):
我做的cyclone2的实验板上的ASP接口,只要用手一摸nconfig引脚,就复位,请问怎么解决??是什么原因?nconfig引脚已经使用了10k的上拉电阻上拉至3.3v

网友:
你的复位是怎么搞的?接的nconfig吗?

楼主:
复位也是接在这个脚上的,按钮一按就接地拉低这个脚,FPGA重新配置,现在的问题是,用手摸ASP接口上的nconfig引脚,也可以引起FPGA重新配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大家有没有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检查下电路咯,PCB看有没有连错,你确定没虚焊?

楼主:
确定没虚焊

楼主:
真的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
很正常啊
我一个STM32的板子,下载程序以后,一个脚配置为外部输入中断,拿个普通的铜线在上面一刮,立马触发中断
可能你的复位也类似

楼主:
楼上说的现象,和我的一样,感觉就是用手一摸,nconfig这个脚就受到干扰了,不知道这种现象如何解决呢?请高手指教

网友:
复位电路加了电容?

网友:
我是个静电大王
上次无意中用手碰FPGA,FPGA还没上电,还没碰到,就听到啪啪的响,还有点光,把我电得跳了起来
后来碰这些东西之前,先用手碰一下床头的铁,可是每次也是啪啪的,真郁闷

网友:
【11楼】 chairang 板砖
真有这么神奇??O(∩_∩)O~

网友:
只在冬天有,现在没事。
深圳这边冬天特别干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