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示一下 Agilent 33220A 信号发生器的强悍: 生成一个随手画的任意波形 (图)

楼主(2009-06-2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关键是存储深度要够,不然波形画不细致:)

网友:
所见即所得

网友:
能发生几兆的方波?

网友:
其实我觉得这个不难,只是花哨,用途不是很大
用过DDS的都知道

网友:
这个功能实现起来难度并不大,上位机取点,送到fpga,fpga取出数据,按设定周期打出去,

网友:
同意楼上的楼上

网友:
起始信号有一个明显的预冲,后面的挺漂亮。

100k的信号,对于泰克来说,太Easy了吧?哈哈。

网友:
【6楼】 51mcu51
这个功能实现起来难度并不大,上位机取点,送到fpga,fpga取出数据,按设定周期打出去,
===================================================================================
如何打出去,你有FPGA打一个模拟量出来看看?

网友:
俺一早就说过,任意波形可编程,为64K点
一般应用其实很足够了
你的1012示波器都没这个深度呢,呵呵

33210A (原文件名:DSC05406.JPG)

网友:
呵呵,自画任意波,我买的普源也有这个功能。

网友:
我说过了~DPO7000系列默认40M存储深度,可选200~400M,购买这个选项价格可贵的,传闻要十多万
以前用过200M存储深度的,出问题后换了个新就默认40M的

网友:
64K深度的任意波形是中端信号发生器才有的
更高端的就采用高速采样结构的,例如2GSa,14bit精度这种指标,而不是固定多少点这个说法的

网友:
哈哈,应该是DDS直接数字频率合成,科技发达了,原来很复杂的东西现在用很简单的芯片就能实现。

网友:
我PP左边那台就33210A,当时要33220的,结果报错就买了个10,KAO那个采购的
右边那个东东?呵呵,价钱便宜呢~4K价格不到的绝缘耐压测试仪,10KV的,用来测设备/产品的绝缘参数和器件的耐压
EMC实验室的东东才贵

网友:
做了4年的信号发生器,这个说不难肯定是错的,说难也不怎么难。我做的就已经实现了。
我记得33220的DA是12bit的,也就是垂直方向有4096个点,一般的显示有这么多点吗?

200K的三角波因为三角波的低通滤波器不好做,截止频率高了波形出现一点一点,截止频率低了,三角波的尖叫就被挫圆了。

网友:
【8楼】 armok 阿莫

方波、正弦波、脉冲、噪声波可达20M。
任意波好像是最高6M
三角波不知道为什么,限制在200K以内。
---------------------------------------------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三角波可以直接应用于某些敏感领域,譬如Radar扫描,脉冲压缩和脉内调频等领域的缘故。

我们买的矢网和频谱都是安捷伦的,中频就只给8M。因为中频带宽和Radar的分辨率成反比。

网友:
牛X 了,第一次见到!

网友:
Agilent 33220A 价格多少?

网友:
标准价格2W3
特别折扣后1W1,具体问老莫

网友:
阿莫没见过耐压测试仪?应该不会吧?
我觉得网站的雕刻机要做成产品的话,首先还得好好研究下国标。像电气方面的安规检查在出厂前都应该检查一下。

网友:
阿莫又上牛X仪器,我等看到流一地口水....

网友:
【17楼】 armok 阿莫

呵呵,自画任意波,我买的普源也有这个功能。
---------------------------------
村长的普源的频率范围是多少的?任意波的深度是多少?
示波器是什么型号?

呵呵,有空我开车过去,比较一下普源能做到什么程度吧 :)
--------------------------
忘了是DG1012还是DG1022了,买过之后,没怎么用它,只是前段时间在修功放的时候,用了一下。
示波器是泰克1012,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找个周六日的时候过来pk一下。 ^o^

网友(2009-08-09):
记得上高中的时候做过一个山寨版的“DDS”
把16个电位器并排焊到一起,中间抽头接到一块4000系列的16选一模拟开关上(具体型号忘了,十几年了)。通过计数器发选通信号,公共端就会出现电位器所排列出来的“波形”。

刚翻了下箱子底儿,居然尸首还在,上图!

网友:
看触发电平的设置应该这个波形是不能稳定触发的,如果波形能稳下来。。。泰克的低端示波器果然比较低端。
另外告诉阿莫一个好玩的东西,用带任意波的信号源和示波器可以在示波器上面显示比如中国地图之类的图形。

网友:
低频的设备都比较好做,做到高频,射频才能显示出仪器的好坏,技术含量,越高的射频技术含量越高

网友(2010-06-26):
64k足矣,我05年做的信号源,就有这个功能啦,随手画或者编辑,然后输出。

网友:
x200是好啊,温度控制的相当可以。阿莫用的都是好东西哦

网友:
做都能做,做的指标是否足够就是另一回事情了

网友:
我用的是普源DG1022,它的软件居然不能在我的2008上运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dg1022,它的软件居然不能在我的2008上运行!

垃圾永远都是垃圾的,不要对他有过高的期望

网友(2011-03-31):
64k的存储深度是根据14位垂直分辨率定的,一般存储深度的位数为垂直分辨率位数+2,所以14bit的垂直分辨率就是用16bit(64k)的存储深度,这样可以保证在斜率比较大的地方依然有较好的垂直分辨率

网友(2011-08-02):
大家好,今天刚接触到这款机,以前也没用过这些函数信号发生器,我要让他发出个频率100Hz的正弦波,电压幅值在0到3.3V可调该怎样设置。刚刚弄了一会总是不能输出100Hz的正弦波出来,请大家指导一下。说说操作步骤。谢谢!
好东西主要还是要会使用!我刚过来这边发现到这一台,他们说连正弦波输出还没用过,还真有点可惜!

网友:
回复 网友B:

站长我也想通过你的指导慢慢学会使用他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