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期望高手解决!用fpga做的高容量的sd卡spi的问题?

楼主(2009-06-22):
本人前段时间用fpga做sd卡spi模式下的控制,用v2.0版本的协议,测试用的sd卡是:宇瞻的4GB的CLASS6的sd卡,最终是可以正常的读写那个测试用的卡sd卡,验证方法是:对指定的地址写入512个数据,在电脑上用winhex可以查找出我写的那些数据的。可后来换成SanDisk的4GB的CLASS2的sd卡,连初始化都不能通过,停止在循环发送CMD55和ACMD41上,而前面发送CMD0,CMD8,CMD58都可以得到响应。另外SanDisk是新买的卡质量没问题
请问高手:为什么换了卡就不行啦

楼主:
怎么没人给点建议呀!

网友:
哈,我是初学者,比较不错的办法是照抄厂家的,比如altera cycloneii starter 板子DE1的上有SD卡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用别的卡不行呀,原先的工程已经可以在原来的宇瞻的sd卡实现正常的bmp写入啦,文件系统是自己用verilog写的,可是换了sandisk的sd卡连初始化都不能通过,这令我很郁闷呀!

楼主:
不管啦,还是准备开发sd模式吧

网友(2009-09-23):
我最近在学怎么实现SD卡的读写,楼主能否指点一下呢,呵呵,我的邮箱fengxw05@163.com

网友(2010-05-11):
我也一样,正在学楼主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我的邮箱:  zhangxianlin888@yahoo.cn

网友(2010-07-01):
me too
楼主给点资料吧!
pengyxin1@163.com

网友(2011-04-30):
问下LZ主机发送CMD的顺序,单纯读数据

网友(2012-08-06):
2G的卡和4GB的卡內部分块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换了卡就不能正确初始化,很正常的……

2G的block  --  512byte
4G的block  --  1024by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