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测来了: TEK 1012B-SC 波形实测 (此帖解释了为何我要购买Agilent33220A信号源)

楼主(2009-06-22):
本实验使用的设备与信号线:

   1. Agilent 3320A 20M 波形发生器。
   2. Tektronix TDS1012B-SC 100M 1GS/s取样数字示波器
   3. HP 10503A 信号线,产地美国

以下的波形,大家分析一下,到那一个频率时,开始失真到不能接受?

注: 测试波形均是方波。

网友:
安捷伦的东东,效果绝对OK的

网友:
示波器侧加了50欧匹配电阻了吗?

楼主:
【2楼】 eezm
   示波器侧加了50欧匹配电阻了吗?
-------------------------------------
没有。我是用HP 10503A信号线直接连过去的。

50欧如何加?对电阻有什么要求? 我可以加上后重新测试一次。

网友:
测的频率较高时,上升与下降沿时间与使用的连接线关系很大的
最后一张图中的上升沿测出来在7ns左右,已经很小了
一般电路里面的上升下降沿小于5ns的几乎没有,小于10ns的就很少了,上升下降沿时间太短了含高频成分多,对周围走线影响大

楼主:
【4楼】 tomtone
最后一张图中的上升沿测出来在7ns左右,已经很小了.一般电路里面的上升下降沿小于5ns的几乎没有,小于10ns的就很少了.
--------------------------
上面的所有图片中,上升沿的时间均在7ns左右。看来HP的原装线的确不错。

供应商送了1条全新的给我。我说能否多送一条,他说就算是二手的,每条要卖300元的 :) 新的就更贵了。

照你这么说,比如20M的图,就算是我拿一台几万元甚至十数万元的示波器,看出的效果也是差不多?

网友:
按图连接,再看20M脉冲波形.

网友:
这么高的频率,如果只用普通示波笔直连的话,那么在其上升沿及下降沿的频率就相当的高了,可以用傅立叶变换算一下啊。
也就是说上升沿及下降沿的损耗及失真会变大,如果非要看沿的话,那么信号传输的匹配就非常重要了,这点学radio 和 电视的可能更清楚。

楼主:
【6楼】 eezm
     按图连接,再看20M脉冲波形.
--------------------------------
晕,这样连接有难度啊。要过20MHZ的信号,得找一些好的接插件才行。

不知道泰克的这款示波器,是否有这个50欧电阻的功能?

另:我记得同轴传输,也有说多少欧的,并不是要接多少欧的电阻。

网友:
50欧是传输阻抗,不是搞个50ohm的电阻

网友:
最后一张图中的上升沿测出来在7ns左右,已经很小了.一般电路里面的上升下降沿小于5ns的几乎没有,小于10ns的就很少了.
--------------------------
上面的所有图片中,上升沿的时间均在7ns左右。看来HP的原装线的确不错。

供应商送了1条全新的给我。我说能否多送一条,他说就算是二手的,每条要卖300元的 :)

照你这么说,比如20M的图,就算是我拿一台几万元甚至十数万元的示波器,看出的效果也是差不多?
---------------------------------------------------------------------------------------------
此示波器的带宽是100M,测20M的绰绰有余
用过最好的示波器是2.5G带宽,10G采样率,测一般方波信号测出来也是这个效果

=============================================================================================

     按图连接,再看20M脉冲波形.
--------------------------------
此图连法应该是不对的,50欧是指阻抗,用的线是50欧的阻抗就匹配了,不用接电阻
20M的频率不算高,一般不用考虑匹配,用示波器测试只取了很小的电信号,更不用考虑匹配
要考虑匹配的一般用不着示波器,用网络分析仪,涉及到功率用频谱仪和功率计

网友:
我的匹配接头

网友:
路上才是正解
就算阻抗匹配也是选用电容和电感,而不用电阻,这是要避免奥姆耗损

网友:
可能是示波器存储深度较低的原因
从2,3(250ns和100ns)张图看出来两个采样点之间不是一条直线,可能近10ns才有一个采样点,这个与用的示波器存储深度过低采样点不多也有关,amo可以尝试下先把波形放大再停止。

网友:
eezm的做法应该是自创的吧
匹配不是这样匹配的,不需要这样的接头

网友:
脉冲的基频是20M谐波的频率要高很多,你要脉冲不失真,就要考虑更高的频率成分.匹配是必须的.大家研究一下传输线的匹配吧.

网友:
司空见惯了~呵呵
后面频率是问号?
只是想问~
图怎么拍的~?效果不错,满镜拍摄还是后期修减?

开闪光灯能看到太阳~不开又偏暗 噪点明显 快门速度也上不去~看来我要找个光线好点的地方拍~办公室是不行了

网友:
存储深度=采样率*采样时间
示波器的存储深度有最大值,
采样率最大是1G,即相邻两个采样点之间的最短时间是 1/1G = 1ns,测5ns的上升沿完全可以

网友:
脉冲的基频是20M谐波的频率要高很多,你要脉冲不失真,就要考虑更高的频率成分.匹配是必须的.大家研究一下传输线的匹配吧.

----------------------------------------------------------------------------------------------------------------
所有的频率成分都做到匹配是做不到的
20M的信号不需要匹配

顺便提一下:armok做的RF板的无限信号到天线部分要考虑匹配哦,呵呵

网友:
to 【8楼】 armok 阿莫
如果你有更好点的示波器,可以直接把示波器的输入阻抗设置成50欧姆;
信号源是可以设置成高阻抗输出,这样就可以直接用示波器观察,可以比较过下差别。只是频率还是低了点,区别应该不大。

=============================================================================================

to 【10楼】 tomtone

此图连法应该是不对的,50欧是指阻抗,用的线是50欧的阻抗就匹配了,不用接电阻
--------------------------
用了50欧姆的线,只能说是传输线是50欧姆的吧?还是需要终端负载吧?如果这样就算匹配了,那么如果我的示波器输入短路了,或者输入阻抗是1M欧姆呢?我觉得还需要此时还需要把示波器的输入阻抗调成50欧姆。

【11楼】 eezm
的做法,我认为:eezm是给信号源加了一个匹配负载,然后利用示波器探头的高阻抗输入来观察,如果频率不高,探头的负载电容比较小时,可以认为忽略不计……TK的无源200M探头的负载电容应该是16p/95p----不同倍率下,负载电容不一样。
个人猜测。
请问eezm真正意图?

网友:
11搂的头是我为测自己的20M函数发生器脉冲特性而临时做的.标准的见图.

网友:
上个世纪70年代,用阶跃二极管做上升沿120ps的脉冲发生器,用日本的7G取样示波器测量,匹配可是非常重要啊!现在大家都高单片机之类的,研究模拟和高速脉冲的人不多了.

网友:
1、安捷伦(即原来测试仪器中的惠普)与泰克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泰克仪器面向是工业级别应用,尤其是以视频起家。如果真的要与
安捷伦相提并论(比较),应该是德国的罗德与施瓦茨(R&S);同样地R&S亦以射频测量较为侧重,相对而言安捷伦不愧为大哥级别,测量仪器在计量标准方面无论涵括面或者精度等,堪称典范了。
2、对于高频测量,阻抗匹配至关重要;除极个别情况外,高频信号源不应高阻输出;经过传输线后的测量端尤其需要注意阻抗匹配,这样才可以有效准确地测量信号。在这个测量过程里,我们期望的是传输线是理想的,即信号经过它后不应产生任何畸变。传输线阻抗是指在特定的信号源阻抗和负载阻抗下(即指定的阻抗匹配),信号源的信号经过传输线后等效于经过理论上的纯阻线路传输,不产生失真。在这里所谓匹配的意思是信号被传输到负载后能量被负载完全吸收而不产生信号反射,否则若不匹配的话,不同频率的分量经过多次反射后叠加得到的结果与信号源已经完全不同了。

楼主:
【25楼】 vilin_li :
1、安捷伦(即原来测试仪器中的惠普)与泰克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
----------------------------
咦,上次有讨论的。大家当时讨论的观点是:

信号发生器中,安捷伦是最好的。
示波器中,泰克是最好的。

所以,我才购买TEK的品牌。 哈哈,幸好是购买了一只低端的。下次购买高端的,难道要换成安捷伦? 高手们快来支招。。。因为我已经有了购买一台配得起 Agilent 33220A 的高端示波器的想法了。

楼主:
【16楼】 tjzhky 李军
后面频率是问号? 只是想问~
图怎么拍的~?效果不错,满镜拍摄还是后期修减?
开闪光灯能看到太阳~不开又偏暗 噪点明显 快门速度也上不去~看来我要找个光线好点的地方拍~办公室是不行了
------------------------------
后面的频率是问号? 我感觉是这款TEK示波器的缺陷,通过旋转“秒/格”旋钮,有时能显示出频率的。
另:图片中的右下角,也是有正确的频率显示的。
不知道这里提到的问号,有解决方法不?

图片我只是随手拍的。如果多花点时间,我可以拍出好几倍的效果。有人说“镜头后面的头更重要”,是有一个前提条件的:“同样的镜头与相机,后面的头才显得重要”。没有前提条件,就算是大师也拍不出好照片。大师使用的器材总是天价的 :)
目前的技术条件下,要拍出这类图片,最省事的方法是,购买一台3万元以上的相机 :)
一分钱绝对一分货。贵价的相机不是骗人的。

楼主:
【7楼】 zhang_mike2000
这么高的频率,如果只用普通示波笔直连的话,那么在其上升沿及下降沿的频率就相当的高了,可以用傅立叶变换算一下啊。
--------------------------
我读大学时,数字信号处理得满分的。我记得教材中的半数内容是与傅立叶变换有关的。不过现在已经忘记掉了。

你能将它计算出来吗? 算是温习一下 :)

【13楼】 nnnn4554
可能是示波器存储深度较低的原因
从2,3(250ns和100ns)张图看出来两个采样点之间不是一条直线 ....
-------------------------
如何看出来?

【18楼】 tomtone
顺便提一下:armok做的RF板的无限信号到天线部分要考虑匹配哦,呵呵
--------------------------
哈哈,那是 Momo 的工作 :)

网友:
嘿嘿~~看来还是对信号源的使用和阻抗的匹配很不了解呀~~
还有对示波器的带宽和其测试带来的误差也很不了解呀~~~~

这样说吧~~

一个100MHZ带宽的示波器,无论你输入多么理想的方波,快沿其本身测得的上升时间永远是大于3.5ns的~~~

顺便纠正4楼tomtone的错误:
“一般电路里面的上升下降沿小于5ns的几乎没有,小于10ns的就很少了,上升下降沿时间太短了含高频成分多,对周围走线影响大”

就拿armok使用的那台该死的100MHZ的示波器来说吧,如果这台示波器从BNC接口信号输入端到ADC的信号链路上面所有电路的上升时间的累计大于3.5ns的话,那么TEK干脆关门算了~
其实我们经常用到的LVDS,CML,PECL,ECL等的上升与下降时间为多少?5ns和他们的上升与下降时间比起来就是大了一个数量级的了~~
所以一般可以用PECL来产生一个快沿输入示波器中,来估算示波器的带宽,这样比其他方法都更简单,有效~~~
所以说,如果确定要用该死的示波器测试沿的话,当然是带宽越宽越好了。

当然建议armok有兴趣的话测试一下33220的方波的抖动情况哟~~~~记住千万不要用触发沿看,要用非触发沿看(打开等效采样),这样才比较准~

还有,对20MHZ的方波就是一般的50ohm的同轴电缆的带宽就足够了一般(很普通的BNC或者SMB,MCX等RF连接器的就足够了~~)

还有12楼的兄弟:lysoft
“就算阻抗匹配也是选用电容和电感,而不用电阻,这是要避免奥姆耗损”
这句话也不是特别准确,一般根据S参数用L,C实现窄带匹配,通常很多情况下的的却却是使用50ohm纯电阻做宽带匹配。
举个例子,很多超宽带,高速CFA型运放都是使用50ohm纯电阻实现DC-RF的宽带匹配的~~

其实对20MHZ这样比较低频的信号(方波)来说,一般的RF电缆和接插件带来的影响很小的(很多情况下其带来的误差比测试设备都小很多,比如那个该死的100MHZ的示波器测试那该死的沿)

楼主:
【29楼】 Analog921
一个100MHZ带宽的示波器,无论你输入多么理想的方波,快沿其本身测得的上升时间永远是大于3.5ns的~~~
-----------------------
如何计算出来的?

当然建议armok有兴趣的话测试一下33220的方波的抖动情况哟~~~~记住千万不要用触发沿看,要用非触发沿看(打开等效采样),这样才比较准~
-------------------------
很有兴趣测试。如何测试? 我目前手上的设备不多。当然,如果有价值的话,我会再购买设备。

网友:
同意29楼的意见

泰克示波器做的不错,我一直在用,原来是黑白的2012,看了armok彩色界面真的不错,所以最近还想再买一台。

但边沿的问题主要是由通道的带宽限制决定的,等准确的边沿测量需要更高的带宽支持,仅仅多高速度的采样率不能说明问题。

楼主:
有人,比如lysoft ,能用贵价的示波器,测量20M的波形拍照片传上来比较一下吗?谢谢。

网友:
上几篇文章也许对讨论有好处

网友:
我觉得这个20M波形,不管从发生器,还是从示波器看,都已经十分整齐、十分漂亮了,没必要吹毛求疵。
忘了从哪里看的资料,示波器测量方波的频率上限=带宽/5,因为方波有太多高频分量,要基本看清一个方波,最少需要5倍频分量叠加。

至于上升时间,我倒觉得是发生器故意为之,这个指标对于20M方波足够了,能够确保产生的波形质量。

要观察细节捕捉能力,不妨随便搭个指标差的自然电路来看,比如下面这个普源的贴,多张照片有低于5ns的上升/下降沿(当然,也可能受信号的幅度影响)。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761450&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普源&bbs_id=9999
(这个测试基本不用测,我完全不相信泰克做不出来。)

*另外,我觉得20M以下频率过多讨论阻抗匹配意义不大(要做信号发生器除外),也是某个资料说的,低于某个频率,不必做高频电路处理。

我感兴趣的是,站长这套东西打算干啥用啊?做雕刻机或一般MCU项目,有点豪华,如果要用在RF通讯项目,观察射频,又明显不够用,呵呵。

楼主:
【34楼】 Cocal
我感兴趣的是,站长这套东西打算干啥用啊?做雕刻机或一般MCU项目,有点豪华,如果要用在RF通讯项目,观察射频,又明显不够用,呵呵。
--------------------------------------
我们在进行基础建设,以确保雕刻机项目,我们的理论研究能力,优胜于其它对手。

很快进行步进驱动器的性能分析与研究。 我们需要品质非常高,可以让大家绝对信赖的信号发生源,及示波器。

如果使用普通的设备与品牌,当出现问题时,大家首先质疑的,可能就是信号源与示波器。这不是我们希望的结果。

我们网站除了雕刻机项目,还有其它的项目,尤其是机电一体项目。都需要信号源与示波器做分析。

还有一些网友的制作也需要我们的评测,比如jj3055网友这个信号发生器:点击查看.

另:在我的采购计划中,还有一台安捷伦的100Khz-3G的信号发生器。当然,也有一部天价的示波器 :) 当然,这是后话。
    当我们的项目需要时,这些设备我是不会心疼钱的。

网友:
【28楼】 armok 阿莫
这个示波器好像有时域和频域的转换功能,这样我们就不用费脑子去进行傅立叶变换了,这样就能直接看到方波中的若干高次谐波了。我会去也试试。

网友:
re 27楼阿莫
我用下来的结果是貌似这个示波器要在屏幕内留一个周期多一点才可以出频率。不然就是问号。
下面那个就没关系了。

楼主:
【37楼】 zhou_1989
我用下来的结果是貌似这个示波器要在屏幕内留一个周期多一点才可以出频率。不然就是问号。
-------------------------
哈哈,谢谢啦!这样我就知道如何解决了。

网友:
昨晚回帖一直不成功,结果一下子出现了俩……

to 【35楼】 armok 阿莫

买高价仪器时要注意license,特别是二手仪器。license不一样时,功能如调制方式等会有所有限制的。
我们公司就一台RS的频谱仪,是RS提供的样机,结果里面有一个LIC到期了,有些功能就用不了。
现在这些大公司的仪器都是买硬件+LIC+软件,成堆的选件让人选择,不选的话,相关功能就没有。

楼主:
【39楼】 mdwct
买高价仪器时要注意license,特别是二手仪器。license不一样时,功能如调制方式等会有所有限制的。
--------------------------
我们这两台都是全新的机,不涉及 license 的问题。

你说的是很高端的机,如频谱仪。 这类机的确是由软件支撑的,并且价格昂贵。而且,会有密码。密码忘记后,据说解密码都要收费几万元。

网友:
>测试一下33220的方波的抖动情况~
这个测试仪器可就不好找了,偶只在曾经用过的高配DPO7254(2.5Ghz,40GSa,400M存储深度)上用过TEK抖动分析软件,眼图分析,测试非常快,几十秒即可出结果,结果是一目了然的
可惜那台好东东现在没得用来,价值60多W的(大约硬件30W,软件30W+)

纠正一下,中高端仪器的不是叫 license ,而是Optional,这叫"选项"的东东价值可能比仪器硬件本身更贵

PS,俺没20Mhz的信号源哦

另外,我觉得阻抗匹配还应该是老机器才会有的问题,在中高端示波器都采用有源探头,其价钱最低从1W5起跳,直接接到被测量信号即可
有源探头能对信号进行比较有效的处理的

楼主:
【41楼】 lysoft
俺没20Mhz的信号源哦
--------------------------
我正在测量A3977驱动器的波形,结果很奇怪。迟些发个专门的帖子。

你目前能使用的示波器是什么程度的?如果方便的话,我开车,带着东东,当然包括这台20M的信号源,到你处当面请教?可否?

网友:
目前用的是标配DPO7104(1GHz,20GSa,40M)和高配MSO2024(200MHz,1GSa,1M,16CH+AUTO+COMP+EMBD)

当然方便

楼主:
【43楼】 lysoft
目前用的是标配DPO7104(1GHz,40GSa,40M)
--------------------------------
流口水啊 .... 什么时候我们网站也有这类设备?

网友:
MSO2024+A33210A (10MHz 50%方波) (原文件名:TEK00000.PNG)

楼主:
咦,为什么我测的10M的波形很好看? 我只是在示波器里按了一下“Auto”就自动出来波形,非常稳定,像固化一样 :)

网友:
越好的示波器看出来越不漂亮。呵呵

网友:
大开眼界。

网友:
DPO7104(P6243)  33210A (10MHz,50%方波) (原文件名:090623_111510.png)

DPO7104(P6243)  33210A (10MHz,50%方波) (原文件名:090623_111527.png)

DPO7104(P6243)  33210A (10MHz,50%方波, DPX Mode) (原文件名:090623_111631.png)

网友:
雕刻机要个信号/波形发生器搅什麽?

楼主:
【50楼】 vr2whf
雕刻机要个信号/波形发生器搅什麽?
----------------------
这就是我们网站的雕刻机,与外面的雕刻机不同的地方 :) 你迟些就会知道。

网友:
老莫有空过来坐坐聊聊吧,随时恭候,当然偶亲临拜访你也无问题^_^

网友:
我等外行 看看都很好了 。
不过,自从一个朋友说 HP\AG\TEK的探头在哪个范围性能怎么怎么不好,听得云里雾里,自己还做了一个,声称性能要比他们好,汗。原来做探头也有这么多讲究。

楼主:
【52楼】 lysoft
老莫有空过来坐坐聊聊吧,随时恭候,当然偶亲临拜访你也无问题^_^
--------------
哈哈,一言为定。

【53楼】 xgame
不过,自从一个朋友说 HP\AG\TEK的探头在哪个范围性能怎么怎么不好,听得云里雾里,自己还做了一个,声称性能要比他们好,汗。原来做探头也有这么多讲究。
-----------------------------
你的朋友快上市吧。
HP/tek 的探头非常昂贵的。普通的100M 二手市场也能卖500元。新的就更贵了。

探头的确是很高科技的东东。

网友:
【54楼】 armok 阿莫
哈哈,一言为定。
***********************
一言为定哦~

探头看似简单,其中内在的科技含量,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
例如力科的30GHz业界最顶级的示波器WavePro7Zi(物理带宽15GHz,采用特别的技术提升至30G,肯定不是等效采样,而是专利技术),其探头也只能做到15GHz
Tek才有20GHz的探头和物理带宽20Ghz的示波器DPO70204

探头确实非常昂贵,就手头一个Tek送偶的500MHz 10X无源探头,市场价格就要2500大元
而公司的有源1GHz探头就价格达1W多

另外示波器有输入阻抗设置的,50ohm或1Mohm,因此对标准设备没有任何匹配问题

网友:
http://pine.waven.com/~marco/photo_auxbus2/

好熟悉的界面啊

网友:
个人觉得如果波形不好,主要是因为发生器的缘故。

楼主:
【57楼】 xmysz
个人觉得如果波形不好,主要是因为发生器的缘故。
--------------------
我也很同意这种看法。

所以,我们选择的是 Agilent 33220A 这类型号。

网友:
250M以上应该会失真吧

楼主:
【59楼】 xgame
250M以上应该会失真吧
---------------
250M?  是什么东东?

网友:
133M 外频 (原文件名:TEK0001.JPG)

我用TEK1012B-SC测到的133M外频的波形

网友:
本人新来的,看了楼上各位的发言是说什么的都有,想起前一阵看到的一本杂志,好像叫《测试仪器》吧,没记准,但里面有 力科公司的一位技术人员写的一篇文章与楼主测试项目相似,他是测的25MHZ的脉冲上升沿,用的是10G和25G采样的示波器对比,最后结论是要想准确地看到25MHZ的上升沿必须用25G采样的示波器才行,有时间我再去看看这本杂志。
另外在泰克和安捷伦网站上的关于探头的介绍中也强调阻抗匹配的重要性,传输信号最快的是50欧姆低阻,有空给大家上传点资料共同学习。

网友:
20M的方波在5次谐波就已经100M了,用个100M的示波器是出不了方方正正的波的.  100M的示波器,其模拟带宽也是不足的,信号中的高频成份被吃掉了.  示波器用1/10档信号会好点儿. 这时信号的摆幅小.

网友(2012-03-11):
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帖!!!

网友:
信号发生器。示波器。知识学习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