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函数返回值问题

楼主(2009-06-22):
一个函数可不可以返回几个值  就是return后面 可不可以有几个值

网友:
C++,C,Java,C#,Pascal,Basic都不可以,一般用引用,指针或者全局变量达到,不过最好不用全局变量。

网友:
return当然只能有一个,但参数也可以返回值呀

网友:
c#可以用ref
lua可以 return a,b,...,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