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个测量0805封装的电容电感的仪器,请推荐一个。

楼主(2009-06-22):
想买一个测量0805封装的电容电感的仪器,请推荐一个。

网友:
恐怕要自己做一个专用夹具了.至于LC表,选个量程合适的就行了吧.

楼主:
谢谢楼上,明天去看看

网友:
万能表不行吗?

网友(2011-07-21):
LC200A 是你最好的选择

网友:
主要是需要一个夹子或者座子

网友:
仪器多便宜多贵的都有。关键要有那种专用夹子

网友(2011-09-12):
回复 楼主:

一般的LDR仪器都可以测试的了,只要买个夹子型的表笔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