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 v10 中常用的三极管 8050 8550 9012 9013 都没有,有没有朋友能上传一下这些

楼主(2009-06-22):
MULTISIM v10 中常用的三极管 8050 8550 9012 9013 都没有,有没有朋友能上传一下这些三极管的库!

网友:
用模型文件,自己导入.给个9013文件你试试,我试过没问题.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55749.rar(文件大小:900字节) (原文件名:9013.rar)

网友A:
谁能比较下Multisim和Pspice?实际一点的

网友B:
Multisim是玩具型的  pspice挺专业

网友:
从pspice导出,供multisim用的9012,13,14,15;8050,8550常用三极管spice 模型文件.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55920.rar(文件大小:6K) (原文件名:9013,8550等spice模型.rar)

网友:
高手真多啊,不知道哪里有485通讯芯片的模型,我要转到multisim里面去

楼主:
【4楼】 eezm
谢谢你的回复!但是我不知道如何把你上传的模型文件导入到multisim中.

网友:
如何导入,请明示

网友:
稍后我会提供大家导入方法.

网友C:
在multisim 中选Tools 再选Component Wizard然后按下图进行:

网友:
非常感谢eezm

网友:
正好遇到这样的问题

楼主:
eezm
太感谢谢了!

网友:
非常不错,很好

网友:
谢谢 谢谢 解决了一大难题啊

网友:
我的10.1的打不开这个cir文件? 奇怪

网友:
10.1确实打不开,要用粘贴的办法.10.0可打开.

网友:
eezm 回复好快
粘贴的办法是怎么回事?

直接粘贴模型数据吧,可惜现在文件打不开,也复制不了啊

网友:
用记事本打开文件,全选,复制,然后粘到你那个界面下面的空白区.(注意不要load from file.)然后确定即可.

网友:
谢谢eezm,热心人啊

网友:
谢了,创造完成后,软件不好用了,痛苦中。

网友(2009-09-05):
高人啊,标记,我是在orcad中没有找到8050 8550的模型,这下可以弄进去试试了

网友(2009-12-02):
加我吧,我这样很多:840075545

网友:
eezm,你好。
多亏了你的帮助,我能及时学会导入模拟元件并用上s9013,简直是太完美了,我照你的步骤执行,“成功”导入了,可是当我用这个导入的s9013进行仿真时,发现并没有放大的作用(呵呵,恰恰相反,是放小了),然后我就怀疑是哪里引脚方面搞错了,所以再一次按照你的步骤重新导入,发现在第7步(Symbol Pins和Model Nodes)设置时,它默认的对应关系是:1.集电极,2.基极,3.发射极。我觉得我的问题就出在这儿(可能是我弄错了,或者理解错了),我就忐忑不安的改成:1.发射极,2.基极,3.集电极。然后导入,最后仿真时就成功了(放大10倍)。当时我就觉得很开心。然后及时注册ourdev账号,上来发帖子。同时再次感谢eezm。希望以后经常能在这里看见你。

网友:
mark,看到了热心的eezm ,致敬!

网友:
受益非浅啊

714电子实验室下载资源整理,提供大量电子技术视频教程,大型EDA软件和教程等下载。

网友(2010-01-26):
我在Multisim11.0.278里导入了SS9013,用IV-Analysis测试这个模型的输出特性曲线,发现与手册上比相差比较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导出来的模型仿真效果不太准?哪位朋友能不能给个在pspice里的特性曲线图比较一下,谢谢。

网友(2010-02-28):
越来越细

网友:
各位:有没有《晶体管电路设计》这本书中有某些三极管模型?

网友(2010-04-22):
我还是导不进去啊!~最后一步就没有USER

网友:
导进去了,可是还是找不到呀!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好,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弄,你可以加我的QQ吗?

网友(2010-06-14):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你为大家提供这么多模型!
不知道你还有没有9011的模型文件,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试着自己做也做不来……
期待你的再次贡献,谢谢!

网友:
仿真后和实际有很大的区别

网友:
加载文件那里,明明选中却加载不进去,大家说说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从pspice导出,供multisim用的9012,13,14,15;8050,8550常用三极管spice 模型文件.点击此处下载  (原文件名:9013,8550等spice模型.rar)

eezm:  头像是不是你家中的工作室啊,给个大照片看看,下次装修的时候也给自己整一个工作台!

网友:
回复 网友E:

=================================================
这是在阳台上的小工作台,由于地方小,做的比较窄。如地方允许,应尽量做宽些为好。顺便给你我的加工图供参考。

网友:
我把4楼提供的s8050模型导入ms11后,仿真时很多警告,失败。怎么处理啊。是不是版本原因?

网友(2010-08-20):
的确弄进去了!多谢牛人!

网友(2010-11-24):
有网友发现此处提供的模型导入multisim中仿真存在问题(见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408526&bbs_page_no=1&bbs_id=1037),经分析是C,E倒置造成Hfe变小所致。解决方法将C改为1,E改为3,如图即可。详见(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408526&bbs_page_no=1&bbs_id=1037)。
如模型用于LTspice将不存在问题。

网友:
eezm真是好人。谢谢!

网友:
学了一招

网友:
谢谢,学了一招

网友:
multisim 导入模型文件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2010-12-30):
回复 网友C:

网友:
果断标记

网友:
为什么我做8050和8550后,仿真验证提示如下信息:------ Checking SPICE netlist for Circuit1 - 2011-01-26 17:01:33 ------
SPICE Netlist Warning in schematic RefDes 'u2', element 'ss8550__mcsky__1':  Duplicate parameter 'bf' found, overwriting old value with '178.21'
SPICE Netlist Warning in schematic RefDes 'u2', element 'ss8550__mcsky__1':  Duplicate parameter 'nf' found, overwriting old value with '1'
SPICE Netlist Warning in schematic RefDes 'u2', element 'ss8550__mcsky__1':  Duplicate parameter 'ikf' found, overwriting old value with '3.3034'
SPICE Netlist Warning in schematic RefDes 'u2', element 'ss8550__mcsky__1':  Duplicate parameter 'ise' found, overwriting old value with '1.882e-14'
SPICE Netlist Warning in schematic RefDes 'u2', element 'ss8550__mcsky__1':  Duplicate parameter 'var' found, overwriting old value with '36.681'
SPICE Netlist Warning in schematic RefDes 'u2', element 'ss8550__mcsky__1':  Duplicate parameter 'ikf' found, overwriting old value with '3.3034'
SPICE Netlist Warning in schematic RefDes 'u2', element 'ss8550__mcsky__1':  Duplicate parameter 'nc' found, overwriting old value with '1.5000'
SPICE Netlist Warning in schematic RefDes 'u2', element 'ss8550__mcsky__1':  Duplicate parameter 'rb' found, overwriting old value with '122'
SPICE Netlist Warning in schematic RefDes 'u2', element 'ss8550__mcsky__1':  Duplicate parameter 'rbm' found, overwriting old value with '27.073'
SPICE Netlist Warning in schematic RefDes 'u2', element 'ss8550__mcsky__1':  Duplicate parameter 'vje' found, overwriting old value with '.77795'
SPICE Netlist Warning in schematic RefDes 'u2', element 'ss8550__mcsky__1':  Duplicate parameter 'cjc' found, overwriting old value with '33.278e-12'
SPICE Netlist Warning in schematic RefDes 'u2', element 'ss8550__mcsky__1':  Duplicate parameter 'mjc' found, overwriting old value with '.38907'
SPICE Netlist Warning in schematic RefDes 'u2', element 'ss8550__mcsky__1':  Duplicate parameter 'tf' found, overwriting old value with '7.96e-10'
SPICE Netlist Warning in schematic RefDes 'u2', element 'ss8550__mcsky__1':  Duplicate parameter 'fc' found, overwriting old value with '.49925'
SPICE Netlist Warning in schematic RefDes 'u2', element 'ss8550__mcsky__1':  Duplicate parameter 'cjc' found, overwriting old value with '3.32783e-11'
SPICE Netlist Warning in schematic RefDes 'u2', element 'ss8550__mcsky__1':  Duplicate parameter 'tf' found, overwriting old value with '796.00e-12'
SPICE Netlist Warning in schematic RefDes 'u2', element 'ss8550__mcsky__1':  Duplicate parameter 'xtb' found, overwriting old value with '1.6730'
SPICE Netlist Warning in schematic RefDes 'u2', element 'ss8550__mcsky__1':  Duplicate parameter 'xti' found, overwriting old value with '3'
======= SPICE Netlist check completed, 0 error(s), 18 warning(s) ======= ?

网友(2011-03-10):
回复 网友C:
请教下高手,我从网站下的pspice模型怎么不是.cir文件呢?下的是含有.lib.olb格式的文件,这两种文件是导入pspice软件时可以用,怎么得到这个.cir文件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感觉你特别热心,但是为什么我完全按照你的图片来最后却找不到9013呢?谢谢谢谢,我刚着手这个,很不熟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现在找到了吗?我还是没找到,如果成功的话能告诉我吗,非常感谢

网友:
感谢楼主的贡献!Mark!

网友(2011-04-29):
感谢eezm!
NI提供了spice模型的教程,但是没来得及看,有兴趣深入的朋友可以去他的官网去下载

网友G:
回复 网友C:

请问我为什么找不到按照你的方法设置的元件呢?

网友(2011-07-05):
楼主是好人,赞一个

网友(2011-08-12):
这个真的很有用啊。。。

网友:
这个必须要顶。

网友:
回复 网友H:
你好我问一下,默认管脚后面你又改了的吗,它一共有两次管脚的选项啊,前面有一次后面又有一次,我改了的好像不行啊

网友:
我今天做仿真,要用到9013,但是我没有找到,我听说你们这里有库,下载参数以后可以自己做库,我就下载了,很给力丫

网友:
昨天就纠结于这个问题呢,刚好能用上,谢谢了!

网友:
导入成功,谢谢

网友:
问一下,pspice能覆盖到multisim的功能吗,即就是pspice可以完全代替multism做仿真吗?? 。。先谢谢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J:

我的是multisim 11.0 也是这种情况,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2011-10-22):
mark,回去试试,正需要8050和8550,公司用的就是接两个了

网友:
我的是multisim 11.0   完成导入 后 找不到
???

大神答疑

网友(2011-12-01):
MARK,,,,不过,里面有没有代替的型号?

网友(2012-01-24):
用了MULTISIM也有一段时间了,总是没有9013,9014,8050,8550这些常管子而发愁,现在看到高手们倾囊相授,真是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
我按照这个方法导进去为什么会找不到呢?

网友(2012-03-25):
引用 网友G:
回复 网友C:
请问我为什么找不到按照你的方法设置的元件呢?

因为是添加在 User Database里面,所以使用的时候,也要在“User Database”里面找,而不是在“Master Database”里面找

网友:
mark ,multisim,thank you a lot

网友:
楼主  multisim11在电路仿真中的应用  这个写论文,要从那些地方下手找材料啊!谢谢指导
如果可以加下QQ453091591

网友(2012-05-08):
不能下载
   谁有这些三极管的模型、
      请给小弟传一下
         QQ:6421 42 533

网友(2012-07-20):
引用 网友B:
Multisim是玩具型的  pspice挺专业

怎么好像很多人知道multisim,却不怎么知道pspice的?

网友:
mark  一下 嘎嘎.嘎嘎

网友(2012-11-05):
受益匪浅,感谢eezm和extreme。

网友(2012-12-11):
引用 网友H:

我的竟然没放大作用......不知道哪里错了哟

网友:
我的multisim 11按照eezm提供的方法 并且没有更改ECB对应引脚关系,仿真正确,但在导入过程中,multisim在让选择引脚对应关系时给出提示:1)collector 2)base 3)emitter 怪事诶

非常感谢eezm 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I:
回复 网友J:

您好,我添加了8055后也出现这样的报错,也是multisim 11.
您解决了吗? 希望得到帮助呀!谢谢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回复 网友J:

我好像知道为什么了,看这个报错的意思是 重复定义了一些量 打开eezm给的ss8550和ss8050(还有ss9014)等txt文档然后和ss9013对比发现,8550和8050里面的spice模型定义出现了好多重复的语句。这个txt文档开头*后面的是注释语言,+后面的就是spice定义语句。有了重复,所以会报错。
不知道猜的对不对。

网友:
经过修改eezm提供的cir格式的模型文件(ss8550,ss8050),即去掉spice语句里面重复定义的项,仿真不报错了。

网友(2013-01-13):
Mark,估计以后会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能比较下Multisim和Pspice?实际一点的

兄弟,这两款软件是一样的,PSPICE是被NI收购了,然后改名MULTISIM

网友(2013-02-18):
学习了 这个可以删除吗

网友(2013-08-11):
的像eezm前辈好好学习

网友:
很好的资料,收藏了。多谢!

网友(2014-04-04):
如何添加到ltspice里面呢

网友(2015-01-21):
引用 网友K:
我好像知道为什么了,看这个报错的意思是 重复定义了一些量 打开eezm给的ss8550和ss8050(还有ss9014)等 ...

如何删除的????

网友:
学习了。信息量很大啊。学习中

网友(2015-06-01):
引用 网友C:
续前:

你好 我想问一下 上面图的示波器跟信号发生器是在哪里找出来的呢  谢谢

网友:
这是好东西呀,怎么现在才看到

网友:
为何我还没有执行导入操作,使用eezm的工程就可以直接仿真,波形也是正确的?我使用的版本跟eezm是一致的,人老了,用的软件版本比较老

网友(2015-07-20):
引用 网友C:
续前:

帮到了我,非常感谢!
赞一个!

网友:
真是大神啊

网友(2015-08-29):
楼主是热心人

网友(2018-07-03):
引用 网友C:
在multisim 中选Tools 再选Component Wizard然后按下图进行:

受教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