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PLC连接问题,大家指点一下

楼主(2009-06-22):
上面是用232串口线的,连接不上

上面是用USB-PPI的,我装了驱动了,连接不上。如果谁有驱动传一份

网友:
把协议设置成pc/ppi
寻找所有频率打钩,找找看

网友(2009-09-13):
这个表示没有和PLC通讯上,主要看plc的地址和波特率对不对,还有可能是通讯端口没有连接好或接口和通讯电缆有问题;还有一种可能是端口被定义成其他的协议了(如modbus,自由口)。

网友(2009-12-29):
usb-ppi 不能选usb,要选串口

网友:
设置问题,

网友(2010-03-24):
你把PLC置STOP方式试试~

网友(2010-06-02):
PC/PPi设置中“PPI”你看看地址选择是都正确,“网络参数”中高级PPI和多主站网络前不要打钩,传输波特率是否正确,电缆是否为自识别波特率的,本地连接选择com口的。

网友(2010-08-05):
我也是这个问题啊,

网友:
用USB-PPI电缆,把波特率设成187.5Kbps试试,如果不行的话可能是PLC本身问题!

网友:
看一下端口是不是设置正确了,在设备管理器中,可以看到你装了驱动后的COM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接10楼的,看到那个C0M口了也别打勾,选是就行,要不他会让你用调制解调器之类的,你更晕!你可以在设备管理器下重新安一下驱动,试一下。

网友(2010-09-26):
首先,STEP7 MICROWIN 4.3 支持中文~

第二,RS232没使过,不过根据调试经验,你应该看一下PC上与PLC连接的COM口的号,以及COM口的波特率是否是PLC支持的类型,燃后把“SEARCH ALL BAUD RATES”选上,

第三,你的USB-PPI,如果是国产的,要下驱动,且国产的是串口仿USB的,最终还应选择COM类型;如果是原装进口的(400左右一条)什么都不用做,选上“SEARCH ALL BAUD RATES”以及USB,搜索就行了。

网友(2011-07-05):
试着看一下你的连接线是否出问题了,或者连接不是太牢固。我在学校时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2013-11-11):
以上都不行的话就返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