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PLC连接不好,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2009-06-22):
上面是用232串口线的,连接不上

上面是用USB-PPI的,我装了驱动了,连接不上。如果谁有驱动传一份

网友:
1。将PLC打到STOP,不论CPU接口编程时选择什么协议都可以用PPI连
2。试一下其他的波特率 19.2K 187.5K 看看
3。最好将你的 Set PG/PC Interface 的设置截图来看看,看问题是否出在哪里

网友:
用的什么电缆,有的西门子电缆需要设置参数.

网友(2012-01-08):
把搜索所有波特率前面打个勾,如果用的是带CN的CPU 还必须把软件更改为中文才可以下载或上传程序